[音响] 我智障了!智商检测三极管

楼主(2020-06-06):
都说便宜没好货,老司机也没有忍住诱惑,被JS检测了一把智商

网友A:
还有子母三极管,见过子母电容的脑补一下

网友B:
硅片呢,看不到

网友:
空的,就是3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片呢,看不到

硅片非常小,在那一团白色里面一点点

网友:
这好意思卖?

网友:
这是在哪买的?如果是淘宝的话很正常,买拆机件靠谱一点

网友:
我替卖家说2点:
1)我只管倒货卖,又不是我做的,关我啥事?
2)正品就是这样的,批次不同而已。

网友:
楼主再砸一个真货,作为对比。

网友:
  应该先用晶体管测量仪,测量最大电流后,再出结论。

网友:
拿8050的晶片冒充的吧

网友:
是不是铜板?

网友:
芯片非常小,假的。

网友:
芯片都有假的,这大功率管封装更没难度

网友:
大热天的,连个蚊子都没有,叫我如何猜?????

网友:
三极管阻值不固定,如果用内阻较小的万用表直接测容易误差。

我觉得不论真假,最好分别测各极的对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子母三极管,见过子母电容的脑补一下

有被笑到,谢谢

网友:
C5200/A1943以及那些大三肯音响管,自古以来就是造假的重灾区
拆机,也未必能碰上正品,因为,没准拆下来的,就是假货
还有拆下占位管当拆机管卖的,买到这种,更是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