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发帖了 群晖DS216SE扩展运行内存的折腾过程

楼主(2020-06-06):
很可惜啊 换了512M颗粒 还是显示256M,估计是要改bios中的spd了,不知道怎么改,有知道的朋友吗, 这个嵌入式的cpu  bios新片容量竟达8M这么大。。。拆了个电信的机顶盒 拆出两颗512M的三星颗粒
ds216SE内存实在是太小了,用着很慢啊。。

网友:
高手,这都可以

网友:
群晖这点不厚道的。

网友A:
改了之后,会不会变成黑群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之后,会不会变成黑群晖。。。

没有改成功呢,还 是显示256m 应该需要改bios中的spd,,,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竟然是DDR颗粒,我还以为跟早期版本一样用的是内存条呢,那样升级很方便,也没有限制
都是成本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DDR颗粒,我还以为跟早期版本一样用的是内存条呢,那样升级很方便,也没有限制
都是成本惹的祸 ...

是的啊 这种不是x86的 就是坑。

网友C:
我的DS212j也是小容量的内存,速度很是慢,双盘RAID1的时候,写入才35M左右
后来DIY了黑群,这台DS212j就已经吃灰很多年了,4核+16G的硬件配置,差距明显。用万兆光纤网卡与主机相连,6盘SHR阵列,读速超过了540MB/s,写入也在300M以上

网友:
别说256M内存的216se了,我用过的216J是512M内存都觉得慢,NAS没有1G以上内存不怎么好玩,除非你只是需要简单的网络存储。

网友D:
这出乎我的意料,能不能推理出,cpu也是锁的,即使能换,也是不识别的?

再推类一下,其他牌子也这样吗,比如苹果笔记本,板载的cpu、内存,都是不能换的?

网友:
成本因素很小,主要还是为了产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出乎我的意料,能不能推理出,cpu也是锁的,即使能换,也是不识别的?

再推类一下,其他牌子也这样吗, ...

理论上这个cpu支持512没有问题的,只要能改spd就能识别吧,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无从下手  笔记本的板载的可以改的,有的机型有改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DS212j也是小容量的内存,速度很是慢,双盘RAID1的时候,写入才35M左右
后来DIY了黑群,这台DS212j就已 ...

看来我也得整个蜗牛玩玩黑群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也得整个蜗牛玩玩黑群了

是不是可以用白群的ID给黑群用呢?这样就换了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用白群的ID给黑群用呢?这样就换了设备!

那应该是要用对应盘位的机型才可以吧,这就是传说中的洗白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这个cpu支持512没有问题的,只要能改spd就能识别吧,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无从下手  笔记本的板载的 ...

那板载cpu 换同代最高,能否直接用?

网友:
不知道有没办法测试实际内存是多少。
我有个黑裙e3的u,装的918系统,系统显示cpu是j3455也就是默认的。

网友:
我用的猫盘,简单网络存储,加下电影。觉得不卡。还行

网友F(2021-04-27):
老哥,你刷成debian就完美识别

楼主(2021-10-21):
引用 网友F:
老哥,你刷成debian就完美识别

那就不是白群晖了,失去意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