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不休眠的炫舞飞扬胎压监测器

楼主(2020-06-06):
买的炫舞飞扬的胎压监测,用了1年多坏了售后给换了台新的。可收到后不休眠,拆开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振动开关。不知道新款怎么休眠的。就看到天线开了,自己补焊了下

楼主:
也不知道那的问题,大家出个招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看你补焊那个不像是天线,倒像是震动开关的弹簧,继续找卖家换啊

网友:
这个就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补焊那个不像是天线,倒像是震动开关的弹簧,继续找卖家换啊

运费都够再买个了,能自己弄好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补焊那个不像是天线,倒像是震动开关的弹簧,继续找卖家换啊

震动开关弹簧末端有磁铁的 这个是天线  我折腾过

网友C:
夏天车内温度高,也是一年多就液晶屏缺画了。不知彩屏款的是否耐用些

网友D:
3723/0J35 IC应该就是振动传感器
你可以把机器初始化一下试试

网友:
同款,左前显示胎压1.7,实际胎压2.6,不知道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开关弹簧末端有磁铁的 这个是天线  我折腾过

我焊下没发现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3723/0J35 IC应该就是振动传感器
你可以把机器初始化一下试试

在网上没找到这芯片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夏天车内温度高,也是一年多就液晶屏缺画了。不知彩屏款的是否耐用些

我的是彩屏的!温度高的时候也缺划!温度降下来之后就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彩屏的!温度高的时候也缺划!温度降下来之后就又好了!

是啊,放到太阳晒不到地方。用车充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