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专家,车充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06):
一个12V变5V的的车充,空载5.22V带崽了就2.7V!你是哪里的问题?芯片hc8819,没查到图纸,一个m7.一个ss34.一个电容。几个贴片。

网友A:
原理图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在这里。。。。。。。

果然是专家呀!哪来的?给分析分析是哪的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专家呀!哪来的?给分析分析是哪的事啊!

你说加载后电压掉到2.7V,这个负载电流大多的?你可以找两只小电容并在输出端看看。

网友:
估计是M7不行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崽太大,该断奶了

网友(2022-11-15):
扔了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