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救!忆联Union Memory am6672,有偿求数据恢复

楼主(2020-06-06):
本人的工作电脑x1c,在拷数据的时候电脑突然蓝屏,然后就再也进不了系统了。送了两家本地的数据恢复工作室,表示这个是nvme的SSD,又是单口,检测发现是固件坏了,暂时没法修复。

因为是工作电脑,还是希望能够把数据找回。所以上坛子里看有没有哪位大神对恢复这块硬盘有信心,欢迎私我细谈。

网友(2022-08-20):
请问有大神知道楼主这个盘怎么短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忆联这个盘就是个辣鸡  非常的热 用的是马维尔的1093主控+东芝0T23或者1T23颗粒 温度控制的相当不行  容易 ...

大神,请教一下,这个可以把马牌的1093主控拆下来,直接换一个好的2258主控上去这个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跟这位老兄已连接上?等待PY

飞机哥,您好!请问一下:
1、楼主这个盘如何短接、短接点是哪两个?
2、不考虑数据恢复,可以直接把这盘的马牌主控吹下来,直接换一个慧荣的2258H、G或者XT上去,重新刷固件开卡吗?

网友(2022-09-27):
此盘数据恢复目前已经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