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百得电控开口扳手步进皮带

楼主(2020-06-06):
皮带宽3mm,长60mm,19齿

网友:
这个 量下齿距才好配吧

网友:
  挺高级的玩具。

网友:
长见识了,这玩意还有电动的。。

网友:
这个带子跟惠普绘图仪供墨站皮带很像(齿距、周长基本相似),不过那个网上没见到单卖皮带的,直接按齿距、周长多找几家卖皮带的还能买不到吗?

网友:
淘宝找专门的店铺,应该可以配

楼主:
问了很多卖家 都没有

网友:
當初看到這貨就有擔心了,還真是這樣……

网友:
这东西都有电动的么,用手动吧那就

网友:
不要皮带
直接改成齿轮传动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过还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某宝搜一下XL同步带试试?

网友:
拆打印机皮带然后粘?

网友:
这扳手有十几年了吧。实在不行试试乐泰406胶水 粘结起来看行不行。

网友:
能调整皮带距离吗?

网友:
我以前有一把一样的,不知什么原因,电机 力很小,有时带不动旋钮

网友:
不用同步带,直接找根橡皮筋对折着用就行。

网友:
百得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我还有个电动卷尺,体积贼大

网友(2021-07-12):
合适齿距和宽度牛筋皮带买来自己截取再热粘!

网友:
手动用吧,我有一把,但多年前就把皮带丢了直接手动,感觉还好用些。那个电机弱得不行,根本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