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9205M点亮发光二极管

楼主(2020-06-06):
听说这表测SER变大的电解比较敏感(自己也是这感觉,只是这表比玩具表还差所以一直不用),就想看看它的电容档,结果拿其它表测二表笔开路是跳动的电压,感觉像脉冲,于是想到大概可点亮发光二极管也是闪光的?
结果确实是,还亮瞎眼睛。

这是二极档也能点亮,只是没读数

这是200M档也能微微点亮,但有读数

网友A:
二极管档是绝大多数表专门用来测半导体的档位,一般空载电压是2.8V,所以,能测到白光LED,蓝光led因为他俩实际上是一个管芯,电压3-3.2V,基本上2.8V能点亮了。但是可能没显示,因为已经超出显示范围,(估计是1.999V到头了)而且,这个档不能测紫光管,因为其电压比白光的更高
电容档没专门试过,因为不同的档位输出频率占空比不同,不信可以接个HTD到电容档测试一下,声音大概分3-4个级别,频率从低沉到高亢,以适应于不同电容。理论上是可以点着LED的。当然,还有HFE档,插在CE上插√了也亮得很

网友:
9V供电的数字表,二极管档应该都可以点亮发光管(6V以上发光管除外)

网友:
这种表我觉得很好用,就是稳定性很差,比0660方案的自动档表稳定还馒,还有就是电容档最高能测到200μf,最低只能测到10pf,优点是显示效果没有视角,清晰度相当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是绝大多数表专门用来测半导体的档位,一般空载电压是2.8V,所以,能测到白光LED,蓝光led因为他俩 ...

关于这点还是机械10k好

网友B:
炮灰表我也有个几年赖得拿出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灰表我也有个几年赖得拿出来用了

这个表子比玩具表差,平时不用,

网友(2021-06-01):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子比玩具表差,平时不用,

我是来看前辈的评测的
1元购DT-9205M数字万用表
等表到了,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