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40E3500故障为自动关机

楼主(2020-06-06):
一台2015年创维40寸液晶电视三无,拆开检查是电源板烧了一只3.15A保险,板上沒看到其它元件烧毁痕迹,再仔细用检查输入初级这一边,均沒元件损坏。拨掉主板12v电源和灯条电源,通电各输出正常。插上主板12v电源能正常开关机,再插上灯条电源,屏一亮后断电关机了,先是怀疑灯条电源有问题,经检查也未见异常,于是将灯条两组电源分别接电,也一样一闪亮后自动关机。X宝上购一块一样二手电源板板换上,故障依旧,难道真的是灯条问题电源保护了

网友:
刷机试一下

网友:
还用想,肯定是灯条啊,最爱坏的,再说你买个灯条测试仪就是了,马上就出来了结果的

楼主:
明天看能不能借个灯条测试仪试下,看是不是真的灯条问题,这种屏换灯条真不容易

楼主:
明天看借一个灯条测试仪试下,如真是灯条问题还真不好修。这是一个同事的机子,要是真换灯条都不知怎收费,这真是费力不讨好的活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看借一个灯条测试仪试下,如真是灯条问题还真不好修。这是一个同事的机子,要是真换灯条都不知怎收费, ...

今天找一外接电源把灯条点亮,能正常显示图像,声音也正常,但背光还是一闪一闪,灯条真的坏了吗,有那位大师在线说下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看能不能借个灯条测试仪试下,看是不是真的灯条问题,这种屏换灯条真不容易 ...

用这个60Ⅴ50wLED灯电源试灯条,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60Ⅴ50wLED灯电源试灯条,行吗

要用得用隔离型LED电源,否者电视金属会带电。如果还是闪换灯条吧,40寸没压力,经常一个人换65寸灯条,胆大细心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得用隔离型LED电源,否者电视金属会带电。如果还是闪换灯条吧,40寸没压力,经常一个人换65寸灯条, ...

修这电视头大,这几天换电源板又换灯条还是开关一闪一闪,恒流芯片OZ568GN2脚试了去电流保护,可以正常点亮,主板去了灯条插头开关伴音,图像一切正常,现在不知那出了问题,毕竟换了电源板又换了灯条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