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9344的全新网桥 单芯片5.8g 按reset开机后无法启动

楼主(2020-06-06):
这个网桥是全新的     按reset键启动后无法进入系统   重启无效果
用ttl连接看输出信息貌似uboot没有启动   只有uboot D120其他的不懂
有哪位知道怎样救砖?????
下面是ttl      波特设置128000才没有乱码

W1.2
_dni_cg(281): Wasp (16bit) ddr1 init
*** failed ***
### ERR## Pl RESET the board ###

U-Boot 1.1.4 (A1 2014 - 11:11:20)

U- DB120
DRAM:  ma0x00000000

sWasp 1.2
wadr_initial_cg(281): Wasp (16bit) ddr1 i
*** failed ***
### ERROR ### Please RESEe d ###

U-Boot 1.1.4 (A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  ma0x00000000

W1.2
_ddr_ianfig(281): Wasp (16bit) ddr1 init
*** fd ***
### ERRO# Please REShe board ###

U- 1.1.4 (A1 2014 - 11:11:20)

U-boot 0
DRAmagic:0x00000000

sri
Was2
wasp_ddr_ini_confi1): Wasp (16bit) ddr1 in*** fail**
### ERROR ### Please REthe board ###

U-Boot 1.1.4 ( 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  m:0x00000000

W1.2
wasp_ddr_initialfi1): Wasp (16 din*** failed ***
### ERROR ### Pe T the boa##

U-Bo.1.4 ( 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RAM:  magic:0x00000000

sri
1.2
wasr_ial_con281):  (16bidr1 in*** failed ***
### ER### Please RESET the boa##

U-Boot 1.1.4 (A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RAM:  ma0x00000000

sri
Wasp 1.2
wadr_initial_confi1): Wasp (16bit) ddni** failed ***
### ERROR ### Please REthard ###

U-Boot 1.1.4 ( 1 2014 - 11:11:20)

ot DB120
DRAM:  magic:0x00000000

sWasp 1.2
wasp_inl_config(281):  (16bddni** fail**
### ER### Please RESEe d ###

U-Boot 1.1.4 (A1 2014 - 11:11:20)

U-boot D

         :  magic:0x00000000

sri
Was2
wadrtionfig(281): Wasp (16bit) ddr1 init
*** fail**
### ERROR ### se RESET the board ###

U-Boot 1.1.4 (Aug  1 2014 - 11:11:20)

U-boot 0
DR magic:0x00000000

sri
Wasp 1.2
_dnitial_confi1): Wasp (16bit) ddr1 in*** failed ***
### ERROR ### Please RESEe d ###

U-B1.1.4 (A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RAM:  magic:0x00000000

sri
Wasp 1.2
wasp_ddr_ialfig(281): Wasp (16bit) din*** ed ***
### ERROR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U-Boot 1.1.4 (Au 2014 - 11:11:20)

ot DB120
DR magi00000000

sri
W1.2
wasp_ial_config(281): Wasp (16bit) ddni** fa ***
### ERROR ### Please T bo###

U-Boot 1.1.4 (A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RAM:  magic:0x00000000

sri
Wasp 1.2
wasp_ddr_initial_ig(281): Wa16bit) ddni** fail**
### ERROR ### Pl R toa##

U- 1.1.4 (Aug  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  magic:0x00000000

sri
Wasp 1.2
wasp_ddr_initial_config(281): Wasp (16bit) ddr1 init
*** fa ***
### ERROR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U-B1.1.4 (Au 2014 - 11:11:20)

ot DB120
DRAM:  c:0x00000000

sri
W1.2
wasp_dditconfig(281): Wa16 dinit
*** fa ***
### E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ot 1.1.4 (A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RAM:  magic:000000

srasp 1.2
wasp_ddr_initial_config(281): Wasp (16bit) din*** failed ***
### E ### se REthe board ###

U-B1.1.4 (A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RAM:  magx00000000

sri
Wasp 1.2
wasp_dnitial_config(281): Wasp (16bit)  i
*** failed ***
### ER### Pe T board ###

U-Boot 1.1.4 (Aug  1 2014 - 11:11:20)

U- DB120
DRAM:  magic:0x00000000

sri
Was2
wadrtionfig(281): Wasp (16bit) ddni** failed ***
### ERROR ### Please RESEe d ###

U-Boot 1.1.4 (Aug  1 2014 - 11:11:20)

U-boB120
DR magic:000000

sri
W1.2
wasp_initial_ig(281): Wasp (16bddr1 init
*** fd ***
### ERRO# se REthar#

U-B1.1.4 (Aug  1 2014 - 11:11:20)

ot DB120
DRAM:  ma0x00000000

sWa.2
wasp_initial_config(281):  (16bit)  i
*** fail**
### ERROR ### Pl RESET the bo###

ot 1.1.4 (Aug  1 2014 - 11:11:20)

U-bDB120
DRAM:  c:0x00000000

sWa.2
wasp_ddr_initial_config(281): Wasp (16bit) ddr1 init
*** fd ***
### R ### Please RESET bo###

U- 1.1.4 ( 1 2014 - 11:11:20)

ot DB120
DRAM:  magic:0x00000000

W1.2
_dni_cg(281): Was6bddni** failed ***
### ERROR ### Pl RESET the b ###

U-Boot 1.1.4 (Au 2014 - 11:11:20)

U- DB120
DRAM:  magic:0x00000000

sri
Wa.2
wdditial_config(281): Wasp (16bit) ddr1 init
*** failed ***
### ERROR ### Pl R toard ###

ot 1.1.4 (Aug  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  magi00000000

sri
W1.2
_dnitial_config(281): Wasp (16bidr1 i
*** failed ***
### ERROR ### Pl RESET the b ###

U-Bo.1.4 (Aug  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R magic:0x00000000

W1.2
wasp_initial_config(281): Wasp (16bit) ddr1 init
*** fa ***
### E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U-Bo.1.4 (Au 2014 - 11:11:20)

U- D

     DRAM:  c:0x00000000

sri
Wasp 1.2
wasp_ddr_inl_ig(281): Wasp (16bddnit
*** failed ***
### ER### PleasSEe board ###

ot 1.1.4 (A1 2014 - 11:11:20)

U-boB120
DRAM:  ma0x00000000

sri
Wa.2
wddr_inl_ig(281): Wasp (16bddni** failed ***
### ERROR ### se RESET the bo###

U-Boo1.4 (Aug  1 2014 - 11:11:20)

ot DB120
DRAM:  ma0x00000000

sri
W1.2
wasp_initial_config(281): Wasp (16bddnit
*** fail**
### ERROR ### PleRESET the bo###

U-Boot 1.1.4 (Aug  1 2014 - 11:11:20)

U-boot DB120
DRAM:  magic:0x00000000

sri
Wasp 1.2
wadrtion281): Wasp (16bit) ddr1 ini** failed ***
### R ### Please RESET thar#

U-Boot 1.1.4 (Aug  1 2014 - 11:11:20)

ot DB120

网友:
按字面解释是提示你是内存错误,喊你修主板。而不是让你按着reset键。

网友A:
重新刷个其他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个其他固件试试

怎么刷   连不上

网友:
上编程器,先备份,再刷

网友(2024-11-15):
你好,这个固件有备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