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发现一块拆机液晶屏,不知道好坏和用途

楼主(2020-06-06):
如图

网友A:
1280*800的TN ccfl屏幕,没啥用

网友B:
配成一部电视机吧,买块板,做个壳和支架或者买个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成一部电视机吧,买块板,做个壳和支架或者买个壳。

然后发现花的钱够买个二手电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成一部电视机吧,买块板,做个壳和支架或者买个壳。

买回来发现液晶屏是坏的就悲剧了

网友:
14.1的,我刚爆了一个笔记本的屏

网友C:
如果不想花钱,就需要继续捡了。下一步就是要捡V59的电视板、高压板、按键板、遥控器、12V的电源、2W以上的喇叭、外壳等等。都凑齐了就可以开工组装了。

网友:
捡个轮子就要配汽车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花钱,就需要继续捡了。下一步就是要捡V59的电视板、高压板、按键板、遥控器、12V的电源、2W以上的 ...

有没有其他办法辨别显示屏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0*800的TN ccfl屏幕,没啥用

请问不用驱动板,怎么辨别液晶屏好坏?

网友B:
寄来我这里,我来测试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来我这里,我来测试好坏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不如接上电源测试?

网友C:
测试屏的好坏,
只能是用高压板通电,测灯管。
接逻辑板通电测输出。
如果以上两个都没问题基本可以断定屏是好的。
但是目测你的屏,可能偏光膜老化了。也有的屏是偏光膜老化,出现显示问题被丢弃的。如果真的是偏光膜不行了,你还要买一片换上,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
不过,偏光膜老化的概率不高,可以略过。我的显示器出过一次这个问题,所以提醒楼主一下而已。

网友D:
首先确定屏幕是好的,然后几十元买个电视盒子,淘宝买个几块十几块钱的功放机,拆开屏幕找到适合功放板的电压,外接两个小喇叭贴到屏幕后面,这样就是一台电视了,然后淘宝买个电视支架挂墙上,我就是这样搞的,几十块钱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定屏幕是好的,然后几十元买个电视盒子,淘宝买个几块十几块钱的功放机,拆开屏幕找到适合功放板的电 ...

电视盒子手头很多,关键是盒子怎么接显示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屏的好坏,
只能是用高压板通电,测灯管。
接逻辑板通电测输出。

有没有可能有亮线?关键是现在手头只有一块屏,怎么追简单把它点亮测出无故障,才能进行下面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