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伟力通T7S胎压监测器到手就拆 更换耐高温电池

楼主(2020-06-06):
上个伟力通用了4年多,感应头那边缺电报警。 立马又买一个换上。性价比很高。
但是接收器上的电池容量太低只有155mah 虽然太阳能 但是架不住车内温度高和日常使用的电池容量损耗。
上一个伟力通大概在1年后我就换了电池(和上个胎压监测换的电池一样是在马云家找的那个店)。这个一入手就换了。我换的600mah的耐高温电池比原装大了接近四倍容量
,看看这个电池能抗多久,这次换电池有点遗憾,看看解剖图,应该有空间安放更大容量(体积)的电池。

网友A:
请教下,高温电池是哪家的?好收藏备用。

网友B:
有魄力。有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高温电池是哪家的?好收藏备用。

你自己搜索 耐高温 锂电池 然后对比 技术参数些的越详细 分类越详细 理应越专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魄力。有技术。

喜欢折腾而已 。相比之下, 行车记录仪的电池挂的更快。 我入手的光明星的记录仪,接的acc线,以前熄火后断电,记录仪里面的电池用来关机保存最后视频文件。 短短几秒钟的工作时间,我一直没觉得是个问题。  后来发现内存卡里总有损坏的视频才发现这个问题。 这次疫情我在家呆久了,闲的蛋疼,一起把胎压和记录仪的电池都换了,还把acc取电线前面加了个延时开关(网购有大把的延时继电器模块 可以选择)设置18秒,以防止发动汽车的电流对这些小东西的损坏。

网友:
塑料封装或者金属封装都耐高温吧

网友:
换成超级电容岂不是更好

网友:
是进口芯片么?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高温电池是哪家的?好收藏备用。

中顺芯。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