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W200-13/5V3A电源拆解

楼主(2020-06-06):
无输出,大锤招呼.......
藏着一个罗丝......
用料还行,留下一根不错的输出线

网友A:
电源: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里面确实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手上好几个乐视的,不想折腾了

网友:
线规2x18AWG的输出线不错

网友B:
像是单管式RCC方案,顺便把功率管拆下,用LCR晶体管测试仪,测试正常后留下,可以修理其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单管式RCC方案,顺便把功率管拆下,用LCR晶体管测试仪,测试正常后留下,可以修理其它电源。 ...

要用时再拆,不然不知道会丢到哪里

网友:
虽然是简单的RRC,但用料还是挺实在的。

网友:
塑料材质太差了

网友:
这种电源原理就和加湿器电源差不多,RCC结构

网友:
只能说还将就

网友C:
图真大,超出打赏总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真大,超出打赏总额

现在发贴都没兴趣了

网友:
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有贴纸的电源都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螺丝再考虑大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