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T8蓝牙耳机

楼主(2020-06-06):
朋友拿来一只T8蓝牙耳机,不能开机。初步检查是开关坏了,按动无手感。一开始对拆解耳机无信心,所以最初的拆解无图。

耳机的耳塞部分是对扣的,根部有一个金属管箍套着固定。

拆开后,看到微动开关已坏,开关的按键片脱落了,所以按动键帽也无手感。

看看空间尚许可,用以6*6微动开关代用,剪掉引脚的多余部分,再用点儿热熔胶粘住。

完成图。键帽不能再使用了,就这样裸露吧,能用就行了。

网友A:
尾插能  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插能  修吗?

想来也是可以的。只是要小心,免得把东西搞坏了,应该是从连接耳机的方向小心撬动,再行更换,尾插的引脚间距较小,注意焊锡粘连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