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张非常有个性的公交卡

楼主(2020-06-06):
昨天改了一张,今天趁着兴趣热度继续做一张非常有个性的。
昨天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806
今天现做的:
画了个大概的线路,还是25X40MM(主要是这小巧的外观看顺眼了):

热转印镜像图:

200度加热台烤了十来秒,成功的转了上来,借用金大美女的一句台词:“完美!” 0.254MM的线条还是一点没有难度。

某酸+双氧水+水,以前记得比例是1:1:3还是1:2:3。现在不用记比例了,反正这两样主要的都放了快十年了,凭感觉混一下,进度慢了就加一点,慢慢找感觉就好。我选择慢工出细活,用了十分钟左右才腐蚀好。

洗板水轻轻一涂就去掉碳粉,干干净净的。这里不能用砂纸是因为要保留厚铜和防止砂断线,毕竟是0.25MM的线条,为了以防万一,表用表打了一下,通的,没问题。

刚刚洗白白了,暂时防止氧化,上了酒精松香饱和溶液。

准备裁边,修整。

裁好,磨边,将芯片装上,两边加铜铂是加固保护芯片和等高原因。

来个透视装,背后的线是在反面划了一条V槽,四条0.1MM漆包线绞合埋的跳线,这样背后才是一个平面。

正面图。

上了薄薄的一层绿油,中间贴了个高温胶是因为方便以后换IC。这个油是02年左右买的,我以为失效了,结果照了十来分钟,居然还行,就是刷子太脏了,有细灰尘颗粒。

背面V沟里也上点绿油。

差不多完工了。

半透才是朦胧美。

老规矩,加个挂绳,收工。

最后说一下效果,昨天做那个今天去公交,轻轨试了都能完美使用。今天这个因为线圈是随便画的,距离用手机NFC试了只有1.5-2CM左右,做好了不想再改,改天去实测。如果有坛友想做这样的,可以把线圈加3-5圈,或许效果更好。

网友A:
中间芯片这样裸着也不太好啊,啥时候不小心就蹭掉了,应该找点黑胶一坨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芯片这样裸着也不太好啊,啥时候不小心就蹭掉了,应该找点黑胶一坨糊上去 ...

原计划是把PCB挖个坑,把它埋进去,后来发现芯片反面很平整,加上它又薄,就没有埋它了,背靠板子上还是很牢实。主要是方便再拆,说不定哪天又折腾。

网友:
板子做的很漂亮,建议再找一个透明的PVC袋子装起来就完美了

网友:
像装身份证,银行卡那种的都可以

网友:
直角改成圆角的话,
信号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不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充值了吗?那个公交卡芯片如果采购的到呢,也许你是内部人士。

网友:
中间缺堆牛屎

网友:
什么工具剪裁的,好整齐啊

网友:
不如去打个PCB: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不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充值了吗?那个公交卡芯片如果采购的到呢,也许你是内部人士。 ...

想多了,芯片是拆的原来的卡

网友C:
现在某酸买不到了,几年前去买就告知属于控制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某酸买不到了,几年前去买就告知属于控制品了

我大约10年前去买就让我开证明,走了几个店都是这样,最后找到一家面善一点的中年女的,好说呆说半天她说还有点没卖完全洗厕所的,匀点给你吧,所以就卖了一小瓶给我,现在也用完了。可没信她的洗厕所的,不然后果严重了,打开还冒气的,估计是37的。现在估计说破嘴也买不到了吧,有10年没去那种商店了。

网友D:
你需要一坨 黑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坨 黑牛屎

一坨黑牛屎的重要性。

网友E:
中间开个孔,芯片放里面,用透明水晶滴胶灌满后磨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开个孔,芯片放里面,用透明水晶滴胶灌满后磨平

本来是要开孔的,后来看芯片只有0.3MM厚,平躺在PCB上也挺舒服。

网友:
能加工这么细的线真不容易,还是用漆包线做好些,也容易加工。

网友:
焊个金属盖子把芯片盖住保护起来。另外圆角都没有,挂孔难看。
毫无美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约10年前去买就让我开证明,走了几个店都是这样,最后找到一家面善一点的中年女的,好说呆说半天她说 ...

现在当个电子DIYer真不容易,腐蚀个电路板只能买成品腐蚀剂了,买了点,还没用过,好象比酸&双氧水的慢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