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硬件故障导致报错“Fail! Load FW/Info Fail! Open USB FW File error !”

楼主(2020-06-06):
前几天做U盘,is903的,准备做一个64G的和128G的,32G的芯片是TH58TEG8DDJBA8C,双贴量产一切正常,写入150M/s。

然后做128G的时候,用的是2片TH58TEG9DDJBA89,直接贴了两片后再量产的,量产报错Fail! Load FW/Info Fail! Open USB FW File error !,代码43。

然后换了不同版本的软件不行,以为第一片的芯片坏块在开头,导致写入一些基本信息出错,将两片拆下来,只把原来的第二片焊在第一片的位置上,还是报错,拆下来,只装原来的第一片,还是报错。

后来换了一块新的板,两片贴上去都正常,写入166M/s。结论是上面那个板坏了。

在此提醒下,这种报错也可能是is903芯片硬件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主控虚汗了?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加焊主控能百分之60解决

网友(2020-07-08):
我刚刚一片IS917 也是老报错这个,把一个跳线电阻 补上ok了 楼主再对照商家/网上的跳线方法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加焊主控能百分之60解决

说得对,64p的主控针脚太多,焊接的时候确实容易虚焊,一般加焊确实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加焊主控能百分之60解决

不大可能,电脑识别,说明和电脑通信没问题。能识别芯片型号和坏块多少,说明和芯片的连接也没问题。提示是加载固件或信息失败/不能加载USB固件文件,明显是芯片内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