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最近2246en突然不识别3.0了 2.0可以识别正常读写

楼主(2020-06-07):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这个是我用的板子
这个是2.0状态
这个是3.0的状态 我插了3次 出了这三种状态
求各位大哥指教一二 他们有说是3.0蓄电电容坏了,还有说是主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桥接的主控刷过了,不是桥接主控的问题,桥接主控是ASM1351,U盘主控是2246EN。
我也不太懂如果要是电容坏了的话,哪个电容事,或者是别的其他的电气组件有问题。

网友A:
usb3.0的头先换一个试试如何?

楼主:
自己顶在加1组实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的头先换一个试试如何?

如果要是3.0头的问题顶多插上3.0识别2.0而已不会这样把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解决了 2246en的主控开焊了重新加焊好了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917双贴插2.0没有任何问题,插3.0就时而不识别,时而插上20秒内掉盘,电脑的3.0接口没问题,插外的3.0盘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917双贴插2.0没有任何问题,插3.0就时而不识别,时而插上20秒内掉盘,电脑的3.0接口没问题,插 ...

求大佬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917双贴插2.0没有任何问题,插3.0就时而不识别,时而插上20秒内掉盘,电脑的3.0接口没问题,插 ...

说错了,是916

网友C:
想把手里两颗128的3D mlc 搞成一篇46en ,看搂主这个问题,不敢搞了,是不是46en不太硬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是3.0头的问题顶多插上3.0识别2.0而已不会这样把

头的问题是只能2.0,电路的问题就连2.0都不行。电容短路或者桥接芯片内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把手里两颗128的3D mlc 搞成一篇46en ,看搂主这个问题,不敢搞了,是不是46en不太硬朗啊 ...

速度可以就是兼容太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可以就是兼容太不好了

搞了双铁 3280了,,容量缩水10个G ,开出来230G。整体还是比较满意的,写160 读380,4K 比XT 渣不少,不过够用了

楼主(2021-12-24):
引用 网友C:
想把手里两颗128的3D mlc 搞成一篇46en ,看搂主这个问题,不敢搞了,是不是46en不太硬朗啊 ...

不是不硬朗是涉及的东西太多了 有桥接芯片和主控芯片 东西多了容易出问题 这个盘兼容不太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