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NW754 这个颗粒支持哪些主控?

楼主(2020-06-07):
本来买的是两片因特尔29F64B08NCMFP的颗粒,结果卖家给我发了两片这个NW754的颗粒过来

网友:
买64G给128G的?这颗粒好多主控都支持!

网友A:
赚大了,双贴46en写320读500

网友B:
903,我有好几个903都贴的这个

网友C:
NW754除了寿命略短,其他还行。77元两片NW754,卖家肯定亏了。有可能发错了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赚大了,双贴46en写320读500

打算再入手几片做个8贴1T的固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再入手几片做个8贴1T的固态

我只知道对方不可能再发给你了

网友D(2020-08-05):
引用 网友C:
NW754除了寿命略短,其他还行。77元两片NW754,卖家肯定亏了。有可能发错了买家。 ...

NW754是eMLC,寿命短?有多少PE?

网友:
903吧,我有2个都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W754是eMLC,寿命短?有多少PE?

emlc也不行,L95B天生短寿。经过特挑的闪存而已,有用的备份块比不挑的L95B多。L85A大都个位数坏块,L95B不少于30个,拆机片40~50是常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lc也不行,L95B天生短寿。经过特挑的闪存而已,有用的备份块比不挑的L95B多。L85A大都个位数坏块,L95B ...

卧槽,这让我想起来了之前买的S75。 256GB版本贴了两片NW743, 既然特挑的都这样短寿了,那一般的岂不是更短

网友:
赚了啊,如果正常能用的话,你买的64G单颗,这是128G单颗,支持这个颗粒的主控一大堆,建议上2246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3,我有好几个903都贴的这个

903就算了,加40元上2246XT吧,那就上一台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