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换口味,拆个打火机(Porsche Design P3632)

楼主(2020-06-07):
火机纯新,人也纯新,不太懂数码电子,只爱研究火机,胡乱发一帖,大家换换口味。
这次是不完全拆解,有些小结构就不拆了,大家随便看个大概吧。

楼主:
继续拆,结构相当简单。

楼主:
细小的结构大家也都见过

楼主:
完美装回,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打火机,请问买打火机送保时捷吗?

网友B:
精装工业辣鸡。。。这样好看而已,,又重又装少气。。不实用的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打火机,请问买打火机送保时捷吗?

你还有没看过小日本哪个19XX年的 用一个小小纽扣电池点火,铝外壳,铜气仓。。。又小又轻,还能装多点气点火无声,,以前有一个 。

网友:
现在流行充电电弧打火机。。。。。。。

网友:
保时捷设计,不便宜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装工业辣鸡。。。这样好看而已,,又重又装少气。。不实用的东东。。 ...

不能这么说,这款单纯谈性价比的话确实不算很高,但也不至于垃圾。每个火机侧重点不同,有的追求火力猛,有点追求容量大,有的追求外观漂亮,有的追求新奇特,新技术。。。
我的要求:1,必须是直冲,火力猛。2,储气容量尽量大。3,材质好,连续点燃一分钟以上不烫,不坏。4,带窗口,残量可见。5,调火大旋钮,直接用手操作无需工具。。。。。
以上我说的是火机,小型手持喷枪还不算,就目前来说我还没找到完全符合要求的款式。
这款亮点是片状火焰,其他方面其实并没什么可说的,挑毛病能挑出无数个。我主要是想看看片状火焰内部结构而已,毕竟片状火焰现在能找到的也没几款。

网友C:
有点像点燃后高压气流,热切钢板喷头,原理上可能跟本生灯有点区别。楼主的打火机应该是精美款式,要是采用金属高压容器更好,不用担心塑料老化漏气。楼主的需求一分钟不出问题,可能得需要喷头耐热够的瓦斯喷灯,要自带点火装置,金属高压容器版本看不到里面液面,塑料容器可以选透明,但是容易老化裂开漏气。普通打火机很多只能连续点燃几秒。不过我喜欢等离子充电式点烟器当点火器,自制一个微型酒精灯,尽量用金属容器装酒精,玻璃容器大多数容易过热裂开。

网友:
高级玩艺,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点燃后高压气流,热切钢板喷头,原理上可能跟本生灯有点区别。楼主的打火机应该是精美款式,要是采用 ...

我有一款百诚打火机,其实很便宜,但那个是铝材的,不是现如今常用的锌合金。那款火机轻松烧一分钟,完全没事,也不会很热,我试过极限连续烧120秒,没问题。
要说长时间连续用的话,有几款台湾产的燃气烙铁,比打火机稍大一点,拆下烙铁头就可以当喷枪用。燃气烙铁做工和用料都比较好,加满气可以一直烧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还有没看过小日本哪个19XX年的 用一个小小纽扣电池点火,铝外壳,铜气仓。。。又小又轻,还能装多 ...

谁要,全新,我这里还有20几个,就是电池都没电了。。。

网友:
机器在防风机子里做工中上了 ,机芯很有日本风格,放在现在还在产的防风机里,算蛮好的   起码气阀 汽化器 气嘴等 比绝大多数机器强 。手是给拆烂了吗?

网友:
破二手车出品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单看包装,价格不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要,全新,我这里还有20几个,就是电池都没电了。。。

什么价呀,有意

网友:
好。高级打火机用来看,抽烟只用1元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