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CD4028制作4路互锁电路出现奇怪问题

楼主(2020-06-07):
在网上找了一个互锁电路图,是4028控制的,4个按键对应4个继电器,按下哪个按键,哪个继电器吸合。制作好以后发现当第四个按键按下,继电器吸合后,2-3按键就无反应了,按键1可以按,当按键1被按下后,2-3按键又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20-6-13 12:58):
问题已经解决,麻烦管理删帖

补充内容 (2020-7-20 10:00):
管理员在吗,求删帖

网友A:
我仿真是可以的,是不是你线接错了

按键必须是轻触按钮,会自动弹开的那种,不能一直锁着。
这个电路就是译码器,
按键组合DCBA=0001时,对应Q1,
按键组合DCBA=0010时,对应Q2,
按键组合DCBA=0100时,对应Q4,
按键组合DCBA=1000时,对应Q8,

网友B:
看真值表,只能译0~9,估计你的ic规格有所不同,不然输入9~15都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真值表,只能译0~9,估计你的ic规格有所不同,不然输入9~15都能复位

我买的就是4028啊,这个不会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是可以的,是不是你线接错了

按键必须是轻触按钮,会自动弹开的那种,不能一直锁着。

就是按照图接的实物,结果就是这样的问题,只要11脚按键 D按下后,B C脚按键就不好使

网友C:
我用LM324做过,按网上搜到的电路做的,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LM324做过,按网上搜到的电路做的,没毛病。

4路单键开关?

楼主(2020-07-20):
管理员在吗,把这个帖子删了

网友:
别啊,到底怎么回事,讲出你范的白痴错误,让大家也了解一下,不枉这么多人的关注!

网友(2022-08-30):
顶一下,顺问下楼主是什么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