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996底扭力档容易会出现转不起来了(不转,停机)

楼主(2020-06-07):
得伟996在底扭力档顺时针转动的设置下很易转不起来了(电机子不转,并发出哒哒2声,然后就停机),表现如下:

1、在电起子还没有转时,只要很小的力气握住转头部分,他就转不起来了。得他转起来后,用力也握不住转头。

2、快速按下开关键同样会转不起来了。

同样设置反转没有这个问题。高扭力档正反转也没有这问题,这问题仅在顺时针转扭力档顺时针转动的下会出现。

你们的都是这样子的吗?感觉很蛋痛啊,因为上螺丝时经常按下去时他不会转。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A411B7Je/

网友:
该换润滑了

楼主:
这电机子是全新的。

网友A:
我们996和991在扭矩1档和2档都不转,直接停机,3档就转。都是新机没用过的。

网友:
拍个视频看看

楼主:
尚在审核中B站:BV1GA411B7Je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B:
视频看了。快速按下就不转,其实是动了一下就停了,明显是启动电流太大,电池保护了。主要原因是电池有问题,也许是保护板设置的启动电流太小,也许没有延迟,也许电芯内阻过大,总之,很可能电池不是正货。次要原因是新机器未经磨合,内部摩擦力大,而且正反向的摩擦力不一样,所以反向启动没问题,可以用一段时间试试,也许磨合了就好了。也可以测量一下空载运行电流,一般正常的不超过5安培,超出过多就是机器有问题,要找出具体问题加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了。快速按下就不转,其实是动了一下就停了,明显是启动电流太大,电池保护了。主要原因是电池有问题 ...

谢谢大佬解释。应该就是大佬说的那样了。电池确实山寨货,10粒索尼C6(电池购自论坛商家,应该没有问题)。得伟的电池保护板在电起子上,所以这锅还是得伟背。看楼上的都是这样,所谓高档电转感觉很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996和991在扭矩1档和2档都不转,直接停机,3档就转。都是新机没用过的。 ...

所谓高档电转这么多问题,哎

楼主:
之前还以为我的是坏的。

网友:
没用过996,我的796没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释。应该就是大佬说的那样了。电池确实山寨货,10粒索尼C6(电池购自论坛商家,应该没有问题) ...

我的原装电池,一样的,跟保护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释。应该就是大佬说的那样了。电池确实山寨货,10粒索尼C6(电池购自论坛商家,应该没有问题) ...

如果不想拆机器,也不想换电池,又想解决启动问题,可以在机器和电池间串联一个1欧姆左右的功率型热敏电阻NTC,例如1.3D-13这样的,限制一下启动电流,又不会消耗太多功率(NTC额定负载时电阻值仅几十毫欧),如果觉得参数不合适,也可以用多个NTC串、并联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想拆机器,也不想换电池,又想解决启动问题,可以在机器和电池间串联一个1欧姆左右的功率型热敏电 ...

谢谢大指教。有机会试试。请问是串在正极还是负极?是不是达到“最大稳定电流”他的电阻就会变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指教。有机会试试。请问是串在正极还是负极?是不是达到“最大稳定电流”他的电阻就会变小? ...

串哪个极都行。达到最大稳态电流时电阻就是表格上的数字。实际工作电流是由工具、电池和负载整个系统决定的,不一定达到最大稳态电流,电阻值也与表格有出入,但工作时电阻会发热,阻值肯定要大大减小的。举个例子:根据1.3D-13看,7安培的时候是62毫欧,但如果实际工作电流是5安培,那么阻值就不是62毫欧,也许是80毫欧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哪个极都行。达到最大稳态电流时电阻就是表格上的数字。实际工作电流是由工具、电池和负载整个系统决定 ...

明白,谢谢了

网友:
串NTC限流只会在首次启动起作用,对于频繁启动的负载没用。NTC恢复需要时间,并且对于996这种大电流装备,60-80毫欧的阻值压降也不小!

网友:
我的好像没这个问题,

我看你的好像是刹车问题,启动刹车放不开还是卡死了,这个996的刹车跟以前有刷的电子刹车不一样,

你看我的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T4y1E7Y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