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D13009K开关管测量好坏

楼主(2020-06-07):
拆下一对儿开关电源开关管,测量BC结正向8.95千欧,BE结正向10.5千欧,反向无穷大,两只一样阻值,这个管子是坏了吗?

网友A:
测量三极管一般是用二极管档位来判断的吧

网友:
你不用二极档
报电阻只有自己知道好坏(他人不知道你用啥个表)
如是指针表应改报档位和报LV读数。

数字表的电阻档也好测的(只要自己不怕吃力心中知道满量程的电压后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三极管一般是用二极管档位来判断的吧

看着百度学的

网友:
百度一下“用数字万用表判断三极管”,基本上都是用二极管档判断的

网友:
同你用的表有关可以测一个9014对比看

网友:
应该是用指针表测的吧,管子估计没坏。
在数字表没普及的时候,用指针表测量电阻也能判断二极管好坏,但不同的表,不同的量程测出的阻值相差会很大。
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实际是测量导通电压的,不同的表,测量差别不大。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