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手机充电线插头,顺便修复

楼主(2020-06-07):
淘宝买的TYPE-C手机充电线,最近老是充不到电,决定拆开看看,充电时小头大头都摇动,发现摇动大头时有不充电现象,分析为大头有问题。开工,首先用裁纸刀对USB大头塑封侧边划开,(戴好手套防止割伤手),这样以后也好恢复,拆开后剪断一节线,约5CM。重新焊好,焊接前记好线序防止焊错。重新把塑料胶套复原,包一层绝缘胶布固定好,再用热缩管套好,完工

网友A:
直接AB胶 然后再热缩套管伺候  我都是这么干了 主要是稳定不会拽开

网友:
要是有小台钳就方便了,另外棉手套包胶的那种是不是更加防割伤,好像有个专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AB胶 然后再热缩套管伺候  我都是这么干了 主要是稳定不会拽开

AB胶粘住后,下次就不好弄开了

网友:
零几年我自己也修过几根,两三根类似楼主大头断裂好焊接,大多数小头断裂难修一些。后来给小头和大头都加点热缩管,能减缓弯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