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个故障开关电源的问题(程控交换机电源板)

楼主(2020-06-07):
程控交换机电源板,空载通电时有明显的呲呲声,带载后不容易听到,但电源电压变化较大,无法正常使用,板子有四种电压(AC52v、DC28v 、DC+5V、DC-5V),带载后DC28V升高,DC+5V降低比较大,大家给判断一下是那里的问题,加焊一通没什么变化。

网友:
检查次级滤波电容,+5伏重点

网友A:
换掉高压端的小电容,特别散热器旁的。然后再试机。

网友:
怎么个意思?

有工频  有高频

混合型的?

网友:
跟我想的一样,上次修一个程控交换机电源是带负载不上电,最后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频率不稳查电容,热源附近命不行,高压低压各占半,概率只因闷着蒸 ,
主电带载能力差,高低滤波惹纷争,只因取样与反馈,此处降低它处升。
输出电容爱成孕,只因半波纹波增,内阻增加就发热,多因气鼓了残生。
高压滤波常通电,日积月累百病生,不是异形破腹出,就是尿碱断腿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掉高压端的小电容,特别散热器旁的。然后再试机。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那里的25V47uf电容,确实不会呲呲响了,只是输出只是负5V有,其他输出都没有,手头没有相同的电容,先买电容再说吧

网友:
这类老物件 一般都是 电容干涸 引起的问题,  因为时间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