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康五路充电机

楼主(2020-06-07):
红色是放电  蓝色是充放电转换

主控电源 主要给主控板供电

主控板背面  正面单片机控制没拍

主充电部分

网上找不到得康这部分资料  现在是放电一切正常 证明主控没有问题  充电两块板子保险炸掉了  MOS坏掉  3842坏掉  一个检流电阻坏掉(这个是整流一个短路  宝保险炸黑 这个坏的厉害一些)  MOS买的拆机件换了 3842换了  一个整流换了  检流电阻换了 把坏的更换后给3842加电  各个输出都正常  串灯泡 一块板子的辅助电压超高达到70来伏 正常30V左右  以为是不受控制
上机器还是超高 还把限流电阻还烧了 找不到问题所在  另一块板子干脆都不启动 (驱动电阻拆下检测正常
辅助整流二极管也好好的 )  把所有的都又量了一遍没发现那里还有坏件  现在停到这不会搞了  哪位大侠有这些维修经验给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输出超高看看反馈环路,分压电阻、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超高看看反馈环路,分压电阻、光耦

谢谢  输出电压电流 靠控制板控制 暂时还没有头绪   得康的东西网上查不到任何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