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刚买的mini30小手电是哪里有问题,大神给看看,超短待机

楼主(2020-06-07):
新买的小手电,LUCKYSUN路齐14500远射随身迷你高亮强光手电筒小巧EDC 620流明。最大亮度5-6分钟就报电压低,低一点亮度还能亮15分钟左右,没电后取出电池量电压还有3.89V,用自带的充电器跳灯后电压是4.13V,大神给看看是电池关系还是手电有毛病?手头没有别的测试工具,就一个万用表,也没第二个电池。

网友:
电池的问题可能性大,本身14500电池的容量就不大,如果是二手电池就更小了,这类灯珠的电流可是比较大的。

网友:
量量电池内阻

网友:
就是电池次
价格因素
测亮灯电流和电池电压

网友A:
换一节新的5#碱性电池试试,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手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节新的5#碱性电池试试,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手电的问题。

碱性电池才1.5V,点不亮的,14500是3.7V的

网友:
明显的电池问题。你取出电池再测电压,这不是真实的工作电压,你需要开着手电测量。如果不方便,可以将电池两极引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跟电池内阻有关系,旧电池内阻大导致大电流放电电压偏低,另一个是电路电阻大,比如开关,弹簧的电阻比较大,之前有个U2的筒子,电池是平头的,但是电路得用尖头的才能解除上,就在正极放了一个强磁,结果就跟你的现象一样一样的

楼主:
下午把电池放电到3V,找了块USB小表测充电容量780mAh,不是算充电损耗,电池还不算太差

网友:
先查电池自放电问题,放置一星期到一两个月。电池自放电没问题再用万用表毫安档,配合楼主电池一些导线等,查驱动板不发光时最低电流。

网友:
如果没电后立即测量电压还在3.8以上,那就不是电池的问题,而是电筒欠压保护电路的问题,阈值设定得太高了。

我建议你多测试几次,把电筒用到自动断电,然后立即测量电池电压,是立即!五秒以内必须要测量。如果依然是在3.8以上,那么就是电筒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
拿出来测的不准。带载测,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电池老化了,带电流测试电压,更好的办法是测内阻

网友:
这种灯一般是螺纹连接处不好,用壁纸刀或者锉刀打磨一下,再拧紧螺纹就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