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油烟机胶塞螺丝挂墙安装稳妥吗? 感觉有点悬

楼主(2020-06-07):
930秒了个帅康顶吸油烟机,还没到货当地承包安装的就打电话来了。怕他们安装不水平,计划自己安装。

家里旧油烟机是用膨胀螺丝固定的,现在买的就用胶塞螺丝固定挂脚,17KG的重量,感觉50的螺丝还是短了点。太考验墙砖的粘贴质量了。

这种螺丝不知道多年后会否生锈???尺寸写着是4.5X50。 想买M4X50的不锈钢螺丝代替,但原配螺丝头部有一截是没螺纹的。10MM的胶塞头部也有一截7MM左右是空心的,搞不懂这设计。

百度了一下,油烟机掉下的例子也不罕见,见2楼图片。

楼主:
以下网图 来自网络。
连根拔起。。。哈哈

网友:
这个锅应该是墙来背,膨胀螺丝有三个8MM的毫无压力

网友:
8MM我记得一个就有25KG的安全承受力

网友:
这明显是小便无力怪马桶。

网友:
要长点的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长点的,挂电视支架都用10cm以上的,拧的时候好费劲,吊2个猪没问题

网友:
看你家瓷砖水泥打多厚
买加长的膨胀螺丝,保证穿过瓷砖水泥层,扎到原生墙体就行

网友:
不放心就买长的

网友A:
偶以前就掉下来过,还是用8MM膨胀或栓吧。~

网友:
这螺丝主要受剪力,只要磁砖是稳固的,就没问题。最好还是用长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以前就掉下来过,还是用8MM膨胀或栓吧。~

6MM的膨胀螺丝刚好可以穿过挂脚孔, 不过螺母这边要占很多地方,估计不好挂上去。

网友:
用不锈钢沉头内膨胀螺丝可以解决你的顾虑。。。

网友:
那就买长写的的螺丝,12个长的

网友:
不行就用这个,不锈钢的肯定不生锈。

网友B:
看看不说话,应为我是安装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不说话,应为我是安装工

大师有打过160的油烟机墙孔吗?  162的钻头打孔能塞进160的PVC管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有打过160的油烟机墙孔吗?  162的钻头打孔能塞进160的PVC管不

162mm水钻头打孔就是直径Φ16.2cm的孔穿160的PVC管±2mm公差,有点难穿,缝隙也不好补,用168mm水钻头打孔±4mm好穿160管也好用泥灰补

网友:
是短了一点,先打孔探探你的墙壁质量,不放心用超长的塑钢窗安装螺丝(记得似乎十来公分长),膨胀螺丝也是太短,以前我装膨胀螺丝会把拿另一个新的铁套截一段两并一敲墙里埋得更深,放心啊。

网友:
楼主考虑绝对稳固的话上丝杠加板,那样一百年也没事的,只要墙不倒,绝对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