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准备做一个大功率可调电源,哪种控制模块更可靠?

楼主(2020-06-07):
这个步进式调节的很满意,可惜电流只有5A,价格也略贵,约80块有屏显,比较酷炫,最满意的是可以升压

这种就是比较低级PWM调压,功能一般,但也是基本满足调压功能
最大电流可以到8A
之前也用过,但是电位器后半段,无法调节
输入电压必须高于输出

网友:
两个都是非隔离模块,就是多个屏显数控,两个功率都不算大,现在一说大功率没有一千以上都是小的,第一个才80w5A更是小了

网友:
还是用黑武士或者明伟电源吧

网友A:
黑武士或者通信电源改。睿登免了

网友B:
说大功率的,至少也得几千瓦的通信电源才行

网友:
直接改中兴2400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武士或者通信电源改。睿登免了

睿登是不是性价比低?

网友:
网上有黑武士的PCB图,直接嘉立创打板,自己焊。就显示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大功率的,至少也得几千瓦的通信电源才行

我对大功率的要求仅仅30V10A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大功率的要求仅仅30V10A而已

黑武士足够了

楼主:
黑武士是不是没有粗调电压的?

网友(2020-08-30):
引用 楼主:
黑武士是不是没有粗调电压的?

黑武士有数控表头,价格有些贵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