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照明--三路双控遥控开关

楼主(2020-06-07):
此遥控开关,墙壁开关控制时顺序为:通电亮一组   蓝组亮-蓝白组亮-蓝白黄组亮。现在需要改为,通电亮全组,继续就分段,怎样改呢,芯片型号在图中已经标明。

网友:
懂的自然懂,不懂的一脸懵逼。。。。

楼主:
这么久了  还是没答案

网友A:
上个淘宝链接吧,好像还可以!!

网友B:
只要通电蓝组就亮说明蓝色常通。只要把黄白两组信号取反再控制继电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通电蓝组就亮说明蓝色常通。只要把黄白两组信号取反再控制继电器即可。 ...

咦  是这样呢   我咋没想过来呢    谢谢  受你启发,黄白两组接继电器常闭触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淘宝链接吧,好像还可以!!

我这个是拆机件。倒是去那里一搜   就是一大把

网友:
所有灯泡都接在一个继电器后面 就是按下全亮

网友:
这个跟杂牌十几块的做工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