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刚淘的美佳威迪欧MPV-073R摄像头

楼主(2020-06-07):
最近和摄像头干上了,今天狗市是大集,怎么能错过?!结果又剁手一些东西,今天主要看看新淘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应该是交通用的,带自动变焦的,比前两个拆的好太多,不过还是不会用,不知道能否有大神帮助一下,少废话上图:

又淘了这些,摄像头20元,好坏不知,5V2A大麦盒子充电头和诺基亚microUSB线各2元,好用的。索尼D111CD随身听和6V电源一共80元,好用的,两块
希捷1T硬盘共100元测试全好用,最近这方面的钱花的有点多,主要我也不是倒爷,竟出钱了,等统计一下闲鱼出一批回回血。

充电头加线一共4块不算亏吧,挺中意诺基亚这个线了,之前5块淘过一根新的,这根其实也几乎全新,做工很好。

上主角,这成色,没有翻新的欲望了。。。

开盖,里面竟然保存很好,没感觉这个盖子密封很好的样子。

能看到红外辅助灯是另安装的,摄像头本身不带灯。

这是给灯供电的板子。

取出摄像头,前半部分底座已经断到里面了。

取出红外辅助灯部分。

这两种透镜不一样,有啥区别吗?光斑不一样?

灯珠和光敏电阻特写。

给灯供电的小板子特写,和摄像头一样用同一根12V线供电。

直接上电不亮,拔下一组插头灯亮了,可能是配合摄像头控制的?

不同透镜下发光的样子,肉眼看是鲜红色,在CCD相机下呈紫色,因为红外滤光片的缘故吧。

摄像头全貌,品牌网上查叫“美佳威迪欧”, 直接音译的有木有,官网 http://www.megavideo.hk/ ,一家香港的企业。

拆机,分机身和镜头两部分,用两个排线连接。

机身外壳材质应该是铝,做工很精细。

机身部分,细节很用心。

机身电路板,两张板子用插针连接。

上面的板子应该主要是电源部分。

两个板子固定的螺丝垫片和弹簧垫圈一个都不少。

分离两个板子。

电源板子(姑且这么叫吧)背面元件特写。

第二张板子应该是控制部分,散热片用导热硅胶贴和芯片接触比较好拆。

第二张板子正面元件特写。

第二张板子背面元件特写。

镜头部分。

光学部分就不拆了,肯定一堆齿轮排线和润滑脂,我怕弄脏和手残装不回去。

镜头部分两张电路板。

CMOS还是CCD啊?

第二张板子正面。

移除板子的样子。

第二张板子背面,贴纸下就这一个芯片,2010年的,好久远啊。
总的来说做工很不错了,细节特别到位,通电指示灯亮,对这类设备完全不了解啊,有大神教一教这个怎么用么?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摄像头用料很足啊

网友A:
做工很好。红外两个透镜一个远光一个近光,变焦时候要用的。

网友:
摄像头看看有没有web,没有web只能用onvif或者他们独家的协议。不过这个摄像头后面没有串口应该会有网页控制。

网友B:
GoPro同款的安霸方案,镜头光学变焦比不错,可惜的是自动镜头,需要步进电机驱动自动对焦控制板。

网友C:
插路由器查找摄像头ip,或者下载一个cms软件,这个软件支持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Pro同款的安霸方案,镜头光学变焦比不错,可惜的是自动镜头,需要步进电机驱动自动对焦控制板。 ...

自动镜头啥意思?没法手动调节焦距?可玩性不高?它又是根据啥对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好。红外两个透镜一个远光一个近光,变焦时候要用的。

谢谢解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路由器查找摄像头ip,或者下载一个cms软件,这个软件支持率很高

官网有CMS软件,还有设备搜索软件,给摄像头通电,用网线连接到笔记本上,设备搜索软件能识别出这个摄像头信息和IP地址,可是把IP地址输入到CMS软件里却一直连接不上,啥毛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镜头啥意思?没法手动调节焦距?可玩性不高?它又是根据啥对焦的? ...

像佳能尼康索尼松下单反相机和微单套机,通常配原厂自动镜头,镜头上没有手动对焦环,没手动光圈和变焦环,通过机身和自动镜头触点连接,控制自动镜头里面的电机对焦。手动镜头肯定有对焦光圈环,变焦镜头多变焦环,机身不能控制镜头,需要用手调整镜头对焦。路上电子眼镜头,好像分为两种,高速球机感光片和大变焦镜头一体总成,镜头肯定自动对焦,另一种固定筒机拆开外壳后有M12镜头接口,单板机感光片模块没自动电路,只能用M12手动镜头,定焦直接通过拧入位置对焦,变焦有两个手动环,安装调好后拧紧对焦环螺丝固定,高级单板机模块有自动电路和镜头接口,可以配相应的M12自动镜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有CMS软件,还有设备搜索软件,给摄像头通电,用网线连接到笔记本上,设备搜索软件能识别出这个摄像 ...

直接添加摄像头,不用输入IP,设置成onvif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有CMS软件,还有设备搜索软件,给摄像头通电,用网线连接到笔记本上,设备搜索软件能识别出这个摄像 ...

或者按识别信息查找是那家的摄像机,在去找那家的软件,软件都是自己家的最配合

网友:
可以在官网www.megavideo.hk的技术支持栏内下载DeviceSearch软件,搜索摄像机的IP地址,然后在IE地址栏里键入用户名与密码(默认的用户名是Admin,密码:1234)如果用户名和秘密被改过,直接按摄像机尾部的Rest键,持续20秒左右,摄像机会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状态,IP地址变为192.168.0.250。该摄像机支持POE和DC12V供电。IE浏览器最好在IE9以下版本,这个摄像机是2010年的产品,那时候的IE版本应该在IE8以下,另外,需要在摄像机里面下载视频插件(说明书可以在官网上下载W系列的一体机操作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镜头啥意思?没法手动调节焦距?可玩性不高?它又是根据啥对焦的? ...

这个摄像机是10倍光学变焦,自动聚焦的。带10倍电子变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