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修复斐讯t1盒子不显示

楼主(2020-06-07):
考虑散热通风、给t1盒子打洞,工具不小心碰到了电路板,盒子hdmi无输出了(没测试模拟信号),修复了一处断线仍然无输出,不知道此芯片处图示处有没有接线(图片下侧左起3脚、4脚)

网友:
对焦在拍啊,太模糊了、

黑板本来就看不太清

网友:
这个是无线网卡吧

网友:
求人不如求百度,找芯片的规格书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把导热垫,换成同厚度的铜片,同时上下加含有石墨粉的导热硅脂,就能好很多

楼主:
现在是指示灯亮 但应该没启动成功(ip访问不到,遥控器也闪烁来看也是没连上)。
担心会不会是修复断线焊锡时 烙铁静电烧毁芯片(老式内热烙铁 未接地、未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