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扇变发电机

楼主(2020-06-07):
刚才拔下正在使用中的微风电扇,不小心触碰到电源插头的两极,一阵刺麻通过手指传到了大脑神经,原来电风扇的扇叶因惯性扔在旋转,断掉电源后,电动机实际上已变成了发电机。于是突发奇想,想知道这电风扇究竟能发出多大的电压?

把微风电扇的插头与万用表交流档相接,拿到窗口。扇叶旋转了起来,但拍下的照片却是静止的,也许是转的速度比较慢的原因吧。

此时万用表的电压显示130V ,如果风力大的话,估计发出200V的电压来应该没问题。
这个小实验告诉大家,以后拔电风扇插头时手指尽量不要触碰插头的两极,以防电击。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10岁的时候,就叫我妈用手捏着微风电扇插头,我把风扇用手拨了一下。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0岁的时候,就叫我妈用手捏着微风电扇插头,我把风扇用手拨了一下。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大家就应该知道 ...

接下来被老娘一顿胖揍

网友:
永磁铁的么,

网友:
功率太小,还不如用电动车电机。

网友B:
电压很高,电流很小。这东西电人很爽,但是带不动什么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很高,电流很小。这东西电人很爽,但是带不动什么负载。

点亮几个发光二极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万用表背光膜老化了、该换了

网友:
里面有磁铁,有线圈,转动肯定发电的,架到窗外风力发电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