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K3刷什么固件最稳定,以前是混血梅林固件!

楼主(2020-06-07):
具体要怎么刷呢?先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具体要怎么刷呢?大神!

网友A:
官改版 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改版 最稳定···············

要怎么刷呢?

网友B:
梅林刷回官方/官改/LEDE方法:
按照第5步的方法:CFE+tftp方式刷回LEDE版本→在LEDE后台刷入非梅林固件
PS:梅林CFE刷机模式IP应该使用192.168.50.1,而不是192.168.2.1
PS:梅林请勿直接刷官方或官改,先刷LEDE会安全很多!

2018年5月1日更新:梅林tb版现在可直接刷官root,方法:在梅林后台→系统管理→固件升级→选择官root固件→上传即可(需要等5分钟左右,重启后IP地址会变回192.168.2.1)
以上是教程里面节选部分,自己也可以在网上找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梅林刷回官方/官改/LEDE方法:
按照第5步的方法:CFE+tftp方式刷回LEDE版本→在LEDE后台刷入非梅林固件
PS: ...

谢谢大侠!我的恩山账号的密码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的恩山账号的密码忘记了!

我也是花一块钱注册的,哈哈

网友:
TB梅林最稳吧,要么官改

网友:
官改的非常简单,可惜我的包找不到了,楼主可以去百度找找,实在不行淘宝20元全部远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