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一个质量还可以的电子琴 脚踏

楼主(2020-06-07):
闲鱼上20元淘的,
全新。

插头,铁的。

塑料件还比较厚实。

底部,有橡胶垫防滑。

里面结构简单

一个开关转换,雅马哈和 卡西欧的 延音 开关 定义相反。

不明白卡西欧的电源接头 定义为什么要搞个内负外正。

核心就是这个 红色的 复位开关了。

塑料 和贴片都还有点厚度。

插头铁的。

淘宝看到外观 类似的,便宜的有35,贵的几百都有。

像 卖接线板 的,什么档次都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看用料做工了。

看这个质量还过的去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就一普通开关,没有力度控制的,随便用一着老式门铃按钮开关就行了。。。。。。

网友:
这个按键开关看着质量也不咋地,能用几天?

网友:
又超额了,不让评分了
这玩意你脚丫子利索的话,可以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
鉴于这开关的惰性,码率不可能太高,不过,有码胜无码

网友:
看着他们快手 上那双排键的电子琴,下边踩的也挺多的好像,邦邦棒,邦邦棒,棒棒棒棒 帮--帮-帮,邦邦棒,邦邦棒,棒棒棒棒 棒-棒-棒

网友:
雅马哈p-48,p-115开始全部自适应。
即踩着开机就变成不踩延音。。。。。。

网友:
就是个开关啊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开关,有的带电位器,曾经拆开过一个脚踏(不知什么东西上的),是一个光控,脚踏控制光圈结构的一个挡片,光敏二极管接收光照由弱到强。

网友:
乐器玩得溜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开关,有的带电位器,曾经拆开过一个脚踏(不知什么东西上的),是一个光控,脚踏控 ...

这种是延音踏板,模仿钢琴的,就是一个开关两种状态,和机械钢琴上的作用一样。

有电位器、光控的那是力度踏板,其实不好用。还是力度键盘控制更好。

网友(2023-03-21):
简单的就通断功能:“这样的踏板只能表达两种状态——踩下或抬起,对应的MIDI信息为CC 64=127或CC 64=0,0与127中间的所有状态它一律表达不出来。”
复杂点的有延音时长功能:0-127可表达,当然琴也要有此功能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