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个大功率手电

楼主(2020-06-07):
红包撸的灯珠,不到十块钱,用卷撸了透镜配件,不到五块钱,散热、电池什么的也是以前红包撸的,组到一起真是亮瞎眼,不忍直视。
上图,灯珠,32瓦的,直接接12到14伏,看了一下,4串8并,按32瓦14伏算,最大可以2.28A

透镜三合一

装上散热看看,以前撸的固态继电器的散热,单独装这个透镜灯或灯都是绝配,上面自带的螺丝孔尺寸刚刚好,跟定做的一样。
不过一个散热感觉有点不够,就两个拼在一起,又打了四个孔固定灯珠

侧面看下,有点丑,DIY最难就是外壳了,电池盒放下面,也凑合。

装个开关,弄个小驱动板,芯片用的QX7136,最大2A电流,MOS管从老主板上拆下来的,好像是88L02S,用个长螺丝压到散热片上,即散热又固定驱动板。

换个方向,无视凌乱的走线,

四个倍量电池,1500毫安的,试了一下,充满电后刚开始大概1.6A左右,达不到2A的理想值,
电池电压下降有点历害只有12伏多点,功率20瓦的样子,,慢慢电池电压降低电流也会再次跟着降
这样也好,灯珠更耐用。

晚上试下效果,公用照明灯,透镜没开手电的时候

打开手电的效果,不过这种透镜只能照近的地方,远射不好,估计换成光杯的话会更亮,也照得更远。

开了二十分钟的样子,散热器还是有点热,看来散热还是有点小,得加个小风扇,
而且电池的电压也相差有点大了,充满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只有零点零几伏的差别,
内阻也用放电仪测了下,基本上相差在10毫欧内,虽然绝对值不准。但相对值应该差不多的。
估计还是电池质量比较差,也有可能是内阻相差还是有点大,有空撸个保护板吧,唉,折腾无止尽啊。

完。

网友:
每次想到要做外壳就没有DIY的心情了,虽然有3D打印机

网友:
用12V锂电转电池组或者线路板加18650改会不会好点?

网友:
求链接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求LED链接

网友:
求链接,我也想做个LED  求这个LED灯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