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内存EMMC颗粒改U盘遇到问题了,问题解决,求助结束

楼主(2020-06-07):
前几天看到坛友改平板内存和存储,于是也想改改手里的一个安卓设备,在改之前先练练手,翻出一堆手机找出了4个存储大点的,其实也就16G的。淘宝下手买U盘板,今天到手就开干,焊接了2个,虽然是第一次焊接这种,但都侥幸焊接成功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插电脑上,在管理里面能看到U盘,也有容量,但在我的电脑里显示不出来,看淘宝链接里说用磁盘分区工具重新分区就可以了,但我经过分区还是一样看不到,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呢?

拆下的4个EMMC颗粒

到货的U盘板

焊接好的样子

这是焊接好,没分区前的

这是在分区软件分区后的样子。

在这里先表示感谢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 分区就可以的  这个还没遇到过   6688的要量产   但看你这主控也不是6688   只有等大神出来解答了

网友:
你重新格式化为FAT32或者NTFS

网友:
这俩全删了,然后新建一个格式化成NTFS

网友:
属于没事瞎折腾的,现在U盘,真的是白菜价了。

网友A:
这些手机卖了你能买好几个16g的U盘了

网友:
主分区 -- (右键) 更改驱动器和路径... -- 添加(D)  ....  确定
还有个问题,没特殊需要,把那个 EFI 分区删掉, windows 一般只给U盘分配一个分区盘符,而这个EFI分区默认是隐藏的.

网友:
你没有分配盘符,当然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手机卖了你能买好几个16g的U盘了

朋友没仔细看帖啊,不是为了做U盘,而是为了练手而已

楼主:
谢谢热心朋友。

经过反反复复的删除分区,建立分区,最后怎么搞起来的都不知道了。

网友:
主要是,速度也不快

网友:
应该重格吧

网友:
DiskGenius把原来分区全部删除,再重建一个MBR分区,并且是活动的就行 ,字库做u盘,4k速度是不错的,但最好同速度(可以不同品牌)上NS1081那种双贴主控板

网友B:
也想像楼主那样折腾一会,但手头工具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像楼主那样折腾一会,但手头工具有限。

最关键工具就热风枪,这个不贵。其它的就螺丝刀,这个混数码坛的应该都有

网友C:
这个先要量产才能用,看看你买的U盘主控型号,百度下载量产工具,量产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先要量产才能用,看看你买的U盘主控型号,百度下载量产工具,量产才能用 ...

和量产无关,是操作流程不对,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量产无关,是操作流程不对,已经解决了

disg软件删除,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D:
用不用植锡之类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用植锡之类的操作?

自己拆机的需要植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