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吸尘器转轴上的滚轴剩下内圈,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0-06-07):
吸尘器转轴上的滚轴剩下内圈,不知如何拆下来? 求大神指点,急等!!

网友:
借个小拉码?

网友:
用锤子轧 或者用扁铲剁

网友:
过盈配合,烈火见真心

网友:
看着像是还有个卡簧啊??如果没有卡簧的话,硬拉就行了,没有好办法

网友:
拉马或小电磨切了

网友:
小拉马硬拉

网友:
小拉马是拉不住的
加热也不行了,要涨内外一起涨
只有采取切割大法了

网友:
专用工具 俩爪拉码

网友:
手磨机开个口子,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