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信光纤猫复位后,不用填LOID,就能上网,为何?

楼主(2020-06-07):
武汉电信光纤猫按复位键复位后,不用填LOID,就能上网,这是为什么?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家中电信IPTV无法看,IPTV机顶盒的网络指示灯为红灯(这表示网络不通,正常应为绿灯),向电信10000报障,

电信工作人员第2天联系我,要我在通电状态时,按下光猫背面的重启键5秒以上(重启光猫),我问是不是把光猫的电源关掉再合上电源,电信工作人员说,必须按光猫背面的重启键,我这样做了,结果IPTV网络就通了。 我还专门问了电信的工作人员,如果我重启光猫,是否需要填光猫的账号和密码,电信工作人员说,不需要填账号和密码

武汉电信 光纤猫的型号:福建星网锐捷HG-EP800-S  ,光猫类型:EPON, 电信E8-C光猫

为什么我在网上查到的,都说,光纤猫如果按复位键复位后,必须要填LOID才能上网?
如果复位后,不用填LOID,那我自己换光猫,也可以不用填LOID,就可以上网了吗?

不过光猫 按下 背部的复位键  复位后,光猫的 超级密码 改变了 (以前我在武汉本地QQ群中问过光猫的超级密码,
群内有武汉电信的安装维修人员,只要报出宽带的账号,对方就可以通过电信内部查询手机APP,告诉我 光猫的超级密码,当时说查询免费,再查询就要收费了
光猫重置后,电信服务器会自动下发  新的  光猫的超级密码, 必须要有电信安装维修师傅的工号,登录电信内部查询系统,才可以查到  光猫的超级密码)

光猫的超级密码不是写在光猫上的,光猫上写的是 光猫的普通用户账号名  和普通用户密码  。
光猫的超级密码  :光猫超级密码用户名: telecomadmin
                              光猫超级密码密码: telecomadmin********    (*代表阿拉伯数字,是8位数字,例 telecomadmin63030836

我不知如何使用  光猫的超级密码,  也就更不会将光猫从路由模式改为 桥接模式

以前我也遇到过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网络灯为红灯,无法看电视的情况,
我当时尝试进入  IPTV机顶盒设置→恢复出厂设置→问题解决了。    这一次,我把IPTV机顶盒恢复到出厂设置,仍显示网络灯为红灯。

网友:
可能,
是通过 RMS 下发的?

家里的光猫挂过一次,
移动上门给换了一个,
但还是用的原来的电源适配器,
让他给我换全套不干,

当时没反应过来,
前些天半夜出现断网,(后来早上打电话才被告知是大面积掉线)
光信号没了,以为是光猫挂了,
就拆了看,结果发现光偶是换过的,
这才反应过来,可能基本就都是他们拆过的

网友:
现在运营商都做智能网关了,会自动下发配置的..

不过对爱好者来说可不是好事呀

网友:
小区会自动下发配置
一些老旧社区还要填那个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