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sm3271ad 3D TLC开SLC模式救U盘成功

楼主(2020-06-07):
一、导言:主控SM3171AD 颗粒SanDisk(闪迪) 3D TLC 32G;现有问题每次量产后、拷贝不管多少东西,在拔插就掉盘不识别,在短接后量产,往复好几次不行,甚至后来几次只能低格(时间特别长),由此,遇到同样问题小伙伴高格不行就试试低格,但是掉盘问题依旧

二、问题由来以及前期准备
       (1)慧荣SM3271AD -闪迪黑片- 黑胶优盘短接 就盘教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734
               (出处: 数码之家)
      (2)求助 如何治愈U盘持续坏固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155
               (出处: 数码之家)

三、U盘信息主控型号: SM3271AD - ISP 190711-DG1
      闪存识别码: 453C98B3766B - SanDisk(闪迪)SDUNCIAMA-032G - 1CE/单通道 [3D 8T24--TLC-16K] -> 总容量 = 32GB

四、慧荣主控开启自定义ECC怀疑颗粒体制不行,所以自己设置ECC低格尝试:慧荣主控开启自定义ECC方法: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liangchan/SMI/8095.html
       第一次未修改ECC低格5个多小时30.9G;随后修改ECC=15,量产20G ;后来用18量产31.2G ,每次低格大概在3小时左右;问题依旧。

五、关键步骤:上午设置ECC=10 ,3.5小时后开成SLC模式,10.8G;
工具:【量产工具】SM3271 系列量产工具更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94
(出处: 数码之家)  这里要注意:我下载的工具里对应闪存SLC的IPS被工具作者隐了,所以到了最后会报错download SLC ips error;修改方式如下, 在量产工具 UFD_ALL_ForceFW 文件下 用编辑器打开SM3271AD.FFW,找到颗粒信息把SLC 的ips 前 // 去掉(图为删除//后的),如下图:***特别说明:对于其他同款想走TLC模式盘,量产前一定要隐藏SLC模式的IPS
下面是urwtest图,跑了一圈,读取稳定在20,TLC 模式下稳定在10左右,写入实际在20上下比TLC模式下低一点点。
同时,写入文件,弹出优盘,重新上电脑删除在写入拔插,目前完美。
补图:在sm32Xtest_V67-3下的信息
到此结束。
六、其他问题:不知道还能不能走slc,关于 3d TLC(BiCS4工艺)开slc的比例是多少呢,大神给说说。

补充:最新测试:ECC开到12 任然走slc模式,容量11G,比ECC=10多了0.2G;坏块27,比ECC=10(64坏块)减少。可以得出tlc开SLC 模式大概是3:1的比例。这个U盘也就到这个极限了,纯粹因为TLC模式下无法使用才这么搞的。
结尾:懂的大哥大姐给普及下这种做法的弊端和注意事项,以及通俗易懂的理论知识。
另外一个同款U盘掉盘,ECC=16,量产得到11G的SLC 盘,可见对于32G最大也就开到11G SLC 模式,其他数据稳定。

网友A:
不是说tlc体质不好开slc模式也不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tlc体质不好开slc模式也不稳么?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目前不清楚到底能用到啥程度,单纯的由于TLC 方式已经不能用了,所以开了SLC。算是一种废物利用的办法吧,不存资料,存个系统啥的,坏了也不重要

网友B:
“在量产工具 UFD_ALL_ForceFW 文件下 用编辑器打开SM3271AD.FFW,找到颗粒信息把SLC 的ips 前 // 去掉(工具作者把SLC 模式ips 隐了)”看了半天没看懂,//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量产工具 UFD_ALL_ForceFW 文件下 用编辑器打开SM3271AD.FFW,找到颗粒信息把SLC 的ips 前 // 去掉(工 ...

我的已经删除了 ips前的 //,如果你工具FW里SLC 的IPS未隐藏就不用管,可以明白了吗

网友C:
ECC设置低一些量产就行,颗粒寿命到终点了,漏电,我之前不知道啥地方拆的两片16G的TLC,开始不知道漏电,焊分别焊到两片安国主控板上成两个U盘,ECC设置10,量产之后,当天能用,存东西进去之后,放到第二天打开之后是乱码,再继续放一天就掉盘,两个U盘都是这样的情况,之后我叠焊到一起,成双贴共32G,ECC设置2还是3来着,弄出来8个G,之后放了几个月了,虽然有坏快,但是只是里面数据基本上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C设置低一些量产就行,颗粒寿命到终点了,漏电,我之前不知道啥地方拆的两片16G的TLC,开始不知道漏电, ...

ecc设低点,能抓出漏电块。还有别的朋友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C设置低一些量产就行,颗粒寿命到终点了,漏电,我之前不知道啥地方拆的两片16G的TLC,开始不知道漏电, ...

嗯,我这个盘开TLC 量产成功拔插就坏固件,或者量产好拷贝东西过程就挂了,就是闪存漏电 连固件都存不住那种,先设ECC=12 看看,存数据一个月后不行就试试ECC=8

网友D:
18年我量产3271ac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了,ecc开到8,海力士3dv4 32g的量产出8g,也是sl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年我量产3271ac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了,ecc开到8,海力士3dv4 32g的量产出8g,也是slc模式 ...

嗯,我两个32G 盘都跑SLC模式了,就图个稳定,虽然每个盘少了20G 容量,无所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这个盘开TLC 量产成功拔插就坏固件,或者量产好拷贝东西过程就挂了,就是闪存漏电 连固件都存不住 ...

ecc是开高抓坏块多还是低抓坏块多啊

网友(2020-10-07):
引用 网友E:
ecc是开高抓坏块多还是低抓坏块多啊

开低会有更多的坏块

网友(2020-11-20):
楼主试试把ecc设置成1

网友F(2021-05-30):
楼主,你好
同款优盘想要量产成TLC模式,应该如何操作?
现在一量产就是TLC模式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同款优盘想要量产成TLC模式,应该如何操作?
现在一量产就是TLC模式 ...

再把slcmode那一行注释掉试试?

网友(2021-12-20):
技术贴,收藏了

网友(2022-03-21):
TLC就TLC,看来3D也不耐用

网友(2022-11-01):
这个才是真正的技术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