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款云台摄像头用什么APP软件控制?

楼主(2020-06-07):
在论坛坛友那里入了一个山寨云台摄像头,没有品牌,测试了其它好几个APP都连不上,重置也不行,用海康录像机也搜索不到,郁闷,白瞎了吗?
拆开看看,边上有一个撬痕,看来有可能坛友也已经拆过了,开机语音提示:开机成功。然后连路由器可以看到获取了IP地址,可以ping通,也可以telnet,但是不知道账号,浏览器无法连接,网页打不开无任何显示,wifi搜索不到,重置了也搜索不到,看起来重置没什么用,不联网,红色指示灯闪烁,插上网线联网,指示灯绿色闪烁,看来是通过网线连接厂家平台的,因为WiFi搜索不到
拆开后,CPU是海思HI3518ERBCV100,搜索相关APP,试了几个也连接不上,搞不懂为什么?这种连接平台的,客户端软件都是要注册绑定的,就算找到客户端软件,也是要解绑才能用的吧,看来真的白扔了。

网友A:
桥安  龙视安 都试过没  还有好看头

网友B: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安  龙视安 都试过没  还有好看头

都试过了,是有看头吧,果然不能买杂牌,买海康就没那么多麻烦了,顶多拿身份证解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没玩过,不了解,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安  龙视安 都试过没  还有好看头

都试过了,有看头也试过了,搜索不到,连不上

楼主(2021-02-13):
我用端口号扫描工具扫了一下这个摄像头的IP地址,扫描出来的端口号有3个,23  3000  5552,其中23端口是telnet端口,另外两个就不知道了,Telnet端口连接不知道用什么账号,root和admin账号用简单常用的几个密码都测试过了,没连上,3000和5552端口也不是onvif端口,用海康录像机连不上

网友C:
试试百度V12.app这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百度V12.app这个看看

你回错帖子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回错帖子了吧?

你不是要找山寨云台摄像头连接的APP软件嘛?没回错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要找山寨云台摄像头连接的APP软件嘛?没回错帖子

你这个百度V12.app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百度V12.app是什么鬼?

一个叫V12的安卓软件,控制山寨摄像头的

不要回我了,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这个V12软件也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