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新人120G固态,2256K+NW784有缓存开卡失败,请教行家

楼主(2020-06-07):
短接开卡,能识别,但几个开卡工具都失败,请教:
1、闪存自动选择开卡失败,手动选择不知道选哪个;
2、缓存是多大的?百度后依然糊涂。

网友A:
这缓存是512M的吧,最简单的方法去淘宝上搜型号,信息可全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缓存是512M的吧,最简单的方法去淘宝上搜型号,信息可全了呢

我个人理解2Gbit=256MByt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理解2Gbit=256MByte

还有8位和16位之分 你这个是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缓存是512M的吧,最简单的方法去淘宝上搜型号,信息可全了呢

谢谢您,淘宝上也没数据咳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理解2Gbit=256MByte

用128、256、512、1G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理解2Gbit=256MByte

用128、256、512M也失败,不知道这里影响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8位和16位之分 你这个是16位的

谢谢,但开卡选择好像没有这个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开卡选择好像没有这个区分?

开卡跟这个没关系,硬件上必须用16位的,容跟计算跟8位16位有关系,例如芯片规格是64M*16位,那么就是128M的内存

网友:
缓存256m的,都显示too much slc bad了, 不能开卡是坏块太多跟缓存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