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俺用手机摄像头看不出来真假4k电视机的像素点呢???

楼主(2020-06-07):
为啥俺用手机摄像头看不出来真假4k电视机的像素点呢???

按照这个方法,用手机根本看不出来......

拍摄下来的照片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俺知道俺是个文盲......

还请大师多多指教......

为啥俺用手机摄像头看不出来真假4k电视机的像素点呢???

网友A:
是不是忘了放大图片了

网友B:
为啥有白色块呢?白蓝绿能混出其他5色光吗

网友C:
一个像素点这么小,是用显微镜拍的吧。所谓4k屏幕,是在长度上单排列起码有4千个像素点。

几个颜色组成一个像素点,而每个厂家排列的方式都不同,不能以颜色来定义4k,如果有闲,数数屏幕上横向排列有没4千个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忘了放大图片了

是俺的手机摄像头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有白色块呢?白蓝绿能混出其他5色光吗

俺咋知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俺的手机摄像头差了?

有条件把电视机平放,在上面滴一滴水就好拍了
没条件的,有拿草帽灯珠,切下来稍微磨平断口,蘸水贴在屏幕上,也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有白色块呢?白蓝绿能混出其他5色光吗

是4种颜色的像素,白色是专门用来提升接近白色颜色的亮度的,以实现比较高的对比度

网友:
4K 是像点分辨率吧, 和颜色有关系么?

网友D(2021-07-08):
引用 网友C:
一个像素点这么小,是用显微镜拍的吧。所谓4k屏幕,是在长度上单排列起码有4千个像素点。

几个颜色组成一 ...

你说少了,4K是1K的4倍,1K是1920*1080个点,所以4K按照短边数,也是要4320个点的,按长边就将近8000个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少了,4K是1K的4倍,1K是1920*1080个点,所以4K按照短边数,也是要4320个点的,按长边就将近8000个点 ...

横着4096点 ,竖着2160,880万像素。手机1200万的像素就是按4、3就是竖着400横着300相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有白色块呢?白蓝绿能混出其他5色光吗

4K显示屏有3色,4色之分,3色红/绿/蓝,4多一个白色,相同背光灯亮度下,4色对比度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