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DIY更换胎压监测主机电池

楼主(2020-06-07):
前两天发现胎压检测主机上面的太阳能充电板从主机上凸起来了,我还以为背胶干了,往里面一看,发现是电池鼓了.时间长了不得爆炸啊
3.7v锂聚合物电池480mh的
原来想tb买一块同型号的,后来想都是3.7v的,就找家里闲置的18650装上吧.
拆开,剪掉原有电池线,焊上18650电池.电工胶带捆绑,难看但是好用,电池容量大得多,而且和原来的锂聚合物电池都是能耐60度高温.
隐患解除

网友A:
车内后加的电子设备 最好不要有内置电池的 很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内后加的电子设备 最好不要有内置电池的 很不安全

的确如此,有机会改成连点烟器

网友:
18650安全不? 我的胎压检测电池也不行了。停地下车库待机一周就没电了

网友B:
目测你这是便宜货上拆的18650,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你用聚合物,有问题,它会鼓包,不会直接炸,给你一个缓冲。18650有问题,可能就炸了。而且目测你这个是 拆机的便宜货的18650,很危险。

网友:
车上尽量别用18650,还是聚合物靠谱些,目测楼主是用的三洋电池吧,这个耐温看参数没有60度吧,不喜勿喷,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最好用超级电容

网友C:
我的也是鼓包了,用针戳了个小眼,现在放车上不知道会不会爆。

网友D:
彩色的对比度,清晰度亮度没有黑白的好。

网友:
同款胎压显示仪 69买的 吓人 回家就拆了电池扔了去 改点烟器或者只用太阳能

网友E:
建议楼主上超级电容吧  这种三无锂电池很危险的搞不好直接就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目测你这是便宜货上拆的18650,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你用聚合物,有问题,它会鼓包,不会直接炸,给你一个缓 ...

三洋浅蓝头也认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彩色的对比度,清晰度亮度没有黑白的好。

是的,我拍的黑白,发来的是彩色的,反正也不常看,就上车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上超级电容吧  这种三无锂电池很危险的搞不好直接就炸了

这是钴酸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鼓包了,用针戳了个小眼,现在放车上不知道会不会爆。

戳眼干嘛,放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三洋浅蓝头也认不得了?

你那热熔胶,我以为哪个刷单的太阳灯上拆的 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热熔胶,我以为哪个刷单的太阳灯上拆的 便宜货

哈哈,哈哈

网友F:
改车供电,有点小问题的,通电后无胎压,要开一下车才有,我同学想改小黄车里的超级电容,只是上限电压不同,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车供电,有点小问题的,通电后无胎压,要开一下车才有,我同学想改小黄车里的超级电容,只是上限电压不同 ...

肯定得走一下,让轮胎转动起来,轮胎里的传感器工作了,接收器才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