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咨询个电位器问题

楼主(2020-06-07):
这2.2K电阻外壳做工不好,拆看也是电阻丝,滑动时阻值不跳变,留下吃灰。
我想问的是:1321发热芯有3~5Ω,若传感器断了。能用充电宝5V供电么?这样就是一个便携的烙铁了。有人试过么?
另测过一个936用1321芯,工作热后,电流约~0.6A,若用10AH充电宝,也可以用好几小时。

网友:
  工作热后,电流约~0.6A,充电宝是5V,电流X电压=功率,3W的发热量,应该可以点香烟、、、、吧。

网友:
人家设计是24V的脉冲控制加热,若使用5V供电,也就1A多,功率没多大

网友:
3~5Ω是热电阻阻值吧?1321发热芯阻值应该没这么小啊

网友:
充电宝支持快充的话,用诱骗器让它输出12V以上的话,做便携烙铁才有意义

楼主:
哦哦。我是用钳表卡次级,24V,热态时,显示0.6--0.7A。手上1321芯冷态是4Ω左右。心血来潮的话,试试,看啥效果。

网友:
都有正常工作电压的,不是工作电压范围内不能乱来的,40W白炽灯工作时,电流才0.18A,按照你那理论,充电宝更能带的起来了,但是事实不是那样的,因为充电宝提供的电压不是灯泡的工作电压,同理你这个发热芯也是一样的,在手柄里做个5V升24V我看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一般发热芯都是60瓦的,按照100%的理想转换效率,你的充电宝输出电流得达到12A,这个电流有点大啊,一般充电宝可是撑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