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修改TF卡的CID?

楼主(2020-06-07):
查了好多资料,有的人说需要量产,也有人说TF卡没有主控不能量产,还有人说取决于读卡器上的主控。
现在已经完全蒙圈了,求大神科普,到底要怎么修改TF卡的CID?需要用到什么软件或者硬件 ?

网友A:
SD或者TF对应的量产冶具肯定是可以修改的。
问题是,不知道哪儿搞得到。华强北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或者TF对应的量产冶具肯定是可以修改的。
问题是,不知道哪儿搞得到。华强北应该有。 ...

我改天去华强北问问看

网友:
慧荣的SD控制器,U盘量产工具能检测到,但是无法识别量产,这玩意儿封闭程度很高的,厂家那边也没往外放。貌似SD协议里面保密要求黑高(毕竟SD卡是支持加密的)

网友:
我有朋友做这类东西,一套硬件+软件费用大几千

网友:
量产吧似乎有点序gk2307主控的量产工具(gk2307是SD卡主控),年费会员下载。以前听说GS打头的小容量卡(多用作扩容卡,还能屏蔽数码之家,360检测)也能配合一种主控的读卡器进行量产。也许量产SD卡离我们不远了......

网友:
首先,TF卡与SD卡是一样的原理,都是有主控+Flash组成。想要改CID,需要先确认TF卡的主控方案型号,用对应的测试架(比较难买)和量产工具才可以改。听说有个别方案可以直接用读卡器+量产工具来改,但是没见过。

网友(2021-11-17):
有不用测试架就可以修改的CID的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