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80年代初,国产海燕牌八管调频调幅袖珍收音机拆解(PETREL 3603)

楼主(2020-06-07):
少见的的机种,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101厂开发的海燕牌八管调频调幅袖珍收音机
品牌;海燕
型号;3603
年份;上世纪80年代初期
产地;中华人民共和国
设计;良
电路;全分立元件
灵敏度;优
选择性;优
音质;良
附加接口;耳机

网友A:
电路图PCB都公开了,不怕被抄袭嘛?

网友:
那时的图纸真详细漂亮

网友:
我有一个台式海燕钟控收音机。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连个电路图都没了呢!!???

网友B:
那时候的机器有没有立体声?

网友:
那时候的电器好像说明书里都有电路图,生怕坏了没人会修,现在生怕坏了能修好,所以不配电路图

网友:
想起了九几年蝙蝠牌落地扇等一些老家电,背后也贴着接线图。更早的时候修自行车教程书非常详细,连飞轮和脚蹬子都有拆解图,内胎可以对接修补等。

网友C:
80年代就用OTL了,我见到的无一例外都是变压器推挽

网友D:
这不是80年代初的吧?  中放都用9018塑封管了。这个应该是80年代后期的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PCB都公开了,不怕被抄袭嘛?

那年头还真不存在这个问题,当时能有这技术能力、销售渠道的都是国营电子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PCB都公开了,不怕被抄袭嘛?

计划经济不怕抄袭,因为没有人去抄袭,抄袭也没有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80年代就用OTL了,我见到的无一例外都是变压器推挽

仿造国外的电路,连调频高频管都用9018,进口管芯国内封装的,国内代号3DG9018。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仿造国外的电路,连调频高频管都用9018,进口管芯国内封装的,国内代号3DG9018。 ...

百兆级别3dg6都够了
真上到400MHz以上才用90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的机器有没有立体声?

80年代国内没有几个调频电台,这个机主要还是出口,创汇的,那时候国企都有指标的。

网友:
分立元件收调频不复杂,再解码立体声就复杂了,FM收音头通常是15管的。 这种调频一般都是不带立体声解码单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80年代初的吧?  中放都用9018塑封管了。这个应该是80年代后期的了哦。 ...

海燕3603 是上海101厂于1983年推出的八硅管全分立件FM/AM两波段袖珍机。算是国内较早的调频袖珍机。两吋半(57mm)的喇叭,记得当时售价为31元。在当时算价格不菲。
该机有几个比较独特的地方:
一、AM中频采用455kHz,因为不符合国家标准,所以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
二、在FM高放和中放使用了进口管芯的9018高频管,变频和第二中放采用了两只 3S354D 晶体管,这些管子当时算稀罕时髦货。3S354D更是罕见。
三、四节五号电池供电,OTL低放,采用两只硅管(3DX201A/3CX201A互补对管)作功放,这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一般采用硅管作功放的电路供电电压都比较高。当时这种电压供电的互补OTL功放电路的机器一般都是用两只锗管,如:3AX31和3BX31==。

网友F:
保存的这么完好,还能正常使用吗?这也算是个古董了。
那个时候的电器好像都有电路图方便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存的这么完好,还能正常使用吗?这也算是个古董了。
那个时候的电器好像都有电路图方便维修。
...

收台正常,声音有点哑,估计受过潮喇叭锈了,磁隙不敞,有同款的,换新,翻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PCB都公开了,不怕被抄袭嘛?

以前家里买台14寸黑白电视机,随机附带电路图和印刷电路板元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