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uba AP-207 家用方法

楼主(2020-06-07):
偶然得到一个Aruba AP-207 插到路由器后面没有信号,经查询得知需要配合AP控制器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用上,这东西信号杠杠的!
就是这个东西

连上TTL 可以看到以下信息,不知道能不能刷个别的固件用?

网友:
好像一定要配合AC才能使用。SPI和NAND双闪存,估计刷第三方固件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BCM47452   :   ARM Cortex A7 host processor
企业级貌次可以用带 CAPWAP 的路由统一下发配置,
貌次有个 Aruba Instant 模式 可以独使用。

网友A:
可以刷胖了在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胖了在家用

怎么才能刷胖呢?

网友:
那玩意是AC,不是一般的贵,如果能刷胖AP就行了。或者看设置里面能否更改一下,中兴的里面有模式更改。Aruba的产品据说非常好,就是贵!

网友:
我现在就是软路由+思科AP一起用,信号很强

网友B:
家里有个AP105,本来准备玩玩的,网上查了,没有那个中转文件,只能扔角落里了。
哪位有的话,告知下,谢谢。

网友:
淘宝在线机有刷胖的,家用单独一个没必要配个A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个AP105,本来准备玩玩的,网上查了,没有那个中转文件,只能扔角落里了。
哪位有的话,告知下,谢谢 ...

万能的淘宝有在线转胖模式

网友(2020-08-15):
能找到IAP 207的固件就好了,但好像下载不到,求助万能的宝吧,不过据说这个型号的是属于严重的减配产品!

网友(2020-09-23):
https://support.arubanetworks.co ... /21998/Default.aspx
官网有下载,新版本界面不一样了,感觉好一点。

网友:
刷成 iap 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1-09-27):
弄好了吗  我也有一个   不知道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