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7q aa无flash ID

楼主(2020-06-07):
某宝上 入了点SM3257Q AA 的主控板子,贴完颗粒发现不识别。。。似乎还找不着太多的资料。。。想问下坛友是否有跳线之类的未更改还是别的原因(同批颗粒已经在安国主控半容量开出,但是认不出ID毫无头绪)?

网友:
l06b和b0kb只能工作在1.8v  vccq下,看看你的颗粒制程,量量vccq电压。

网友A:
我这也有双贴的3257焊上颗粒识别不了ID,颗粒无论先焊主控正面反面,SB8跳线也弄了,就是不行,颗粒拆下来焊到另外几种3257的板子上就能量产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双贴的3257焊上颗粒识别不了ID,颗粒无论先焊主控正面反面,SB8跳线也弄了,就是不行,颗粒拆下来 ...

求大佬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