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个新买的报警灯,12v供电,一个机械式一个电子式

楼主(2020-06-07):
这个是电机转闪光的

灯泡也是汽车用的,不过是led的

里面有喇叭

交流直流通用

有一个电动机

下面是电子的闪光

就是led灯板

下面有芯片控制闪烁

END

网友:
你这个准备干什么用啊

网友A:
这个是警车上那种吧

网友:
这个是,机柜,控制柜,开关柜异常,声光报警器,在嘈杂的车间提醒操作工机器出故障,或异常停机

网友:
唉,好好的,都被你拆了,这是哪里用的?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警车上那种吧

不是,这是工业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