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杂交大法根治2258h+L06B掉速,怒开1T双贴29f04t2awcmg4

楼主(2020-06-07):
最近搞了少量29F04TAWCMG4,l06b制程单颗512G的大容量颗粒。考虑到2258h作为新一代主控,支持ldpc,压缩等优势技术,应付3d颗粒总归要比老旧的2246EN强,低价入手了两张2258h u盘板,开启折腾之路。
焊固态u盘没什么难度,淦好颗粒,缓存(镁光单晶d9stq),主控。去掉土狗,检查好上电,识别一切正常。值得注意的是04T颗粒需要特殊跳线才能识别正确的id,对于58h u板,需要用上四个0欧电阻。

下面进行开卡,2258h l06b工具有很多种,除了p0817之外都掉速,具体表现为跑圈写入一半后速度下降至20m/s,并在20-200上蹿下跳。性能惨不忍睹。
我肯定是要选择p0817开卡,这时问题来了,无论怎么设置,p0817开卡就是报too much bad,而且报错的详细信息十分诡异,像炸了die一样。但是用q版固件开卡就能一遍过。但是这么做会掉速,非常尴尬。本人研究了很久,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试着改了参数,依然报错坏块过多。

后来,经过和群友的交流和连夜研究,发现使用杂交大法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在此特别感谢群里的孤云一界大佬给的启发。
具体操作为,使用2258h b17的R0419A工具,删除原装的固件,把l06b的q版固件(q1018cd)移植进去,并替换掉flash.set。这个过程中,flash.set文件需要进行编辑,b17工具会自动隐藏掉标注为l06b_l06b的参数条目,导致很多颗粒识别不出来。把l06b_l06b替换成其他字符即可解决。

如此杂交后,开卡一遍过,不再报错坏块过多,掉速问题也完美解决,还用上了新固件,十分完美。经过我自己使用01t 04t,风中荆棘大佬使用NW821(单贴)验证,均可以使用q版固件全盘不掉速。各方面完爆2246EN

这个折腾的过程证明了一点:2258h l06b掉速并不是固件本身的问题,应该是q版开卡工具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设置造成的。具体是哪个设置,我也不知道,期待论坛大佬解惑!

想尝试的可以自己去杂交试验,改好的杂交版固件放到群里了,欢迎论坛大佬互相交流。加群免费下载。欢迎加入SF企业级/高端固态交流,群聊号码:319689417

网友A:
这里和您讨论一下,个人感觉您的实验恰恰证明了是固件问题不是软件问题,您是用B17的工具本体移植进去了L06B Q版本的固件所以才不掉速的

网友:
在2246EN/XT的时候 我就试过把旧的固件放到新的工具里面去开闪迪颗粒 利用新工具的列表和功能特性同时又解决新工具固件对老固件的不兼容 只是进入2258G/H慧荣开始耍流氓 不给随便编辑固件了还锁住了工具的很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和您讨论一下,个人感觉您的实验恰恰证明了是固件问题不是软件问题,您是用B17的工具本体移植进去了L06 ...

谈谈我个人的理解。固件用的是q版的,只不过用b17的工具刷进去,硬盘里面跑的还是q固件。开卡工具的功能只是调整固件的设置并刷入固件。固件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颗粒参数也一样,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工具的问题或者说是工具某一个设置的问题。具体可以看一下开卡工具有好几个配置文件,比如config.ini,这里面定义了很多工具的设置,还有隐藏的,我怀疑是这里的问题,具体没深入研究。个人见解,不一定对,期待大佬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和您讨论一下,个人感觉您的实验恰恰证明了是固件问题不是软件问题,您是用B17的工具本体移植进去了L06 ...

p0817死活报坏块过多开不出来,这个应该是固件问题。我做了测试,把p0817移植进q工具中,替换原本的固件,此时本来能pass的q工具也报坏块过多。

网友:
群里边有提取固件方法吗?知道有这么回事不知怎么玩。我怀疑2246enxt的固件都能互换呢2258hxt也是

网友:
SO  什么时候 2D MLC 可以上2258H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0817死活报坏块过多开不出来,这个应该是固件问题。我做了测试,把p0817移植进q工具中,替换原本的固件 ...

还有你的b17不支持l06b那个其实很简单,有个配置文件里面有个l06b enable还是support l06b的选项,0改1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b17不支持l06b那个其实很简单,有个配置文件里面有个l06b enable还是support l06b的选项,0改1就 ...

哦哦,是这个啊,那不用改配置文件,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真是用2258H的纠错可以让04T 这种颗粒寿命更长

网友:
方便放个设置截图吗

网友:
QQ截图莫名其妙不好使了,用系统自带截图给你截个图,L06B工具有个这个选项,你填进去试试:

网友:
前排仰望大佬

网友:
厉害了,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2258H好多秘密

网友:
1T已经开玩,OKKK,谢谢楼主!

网友(2020-08-07):
为啥我会报 Run ISP Fail(51)/(A0-2) Get FW status failSTEP : Check ISP mode  (0x51)
ERROR : Get FW Status Fail.  (0xA0)

牙膏厂 降级片 大S标 ar等级

网友:
楼主是只换ISP2258还是整个fw文件夹的都换?

网友:
可以开29F04T2AWCMG2么?

网友:
大佬,我用你杂交的开nw830双贴,出现,开卡成功,写入完后效验全错,确认颗粒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