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当初网友送的吸锡枪+修二进宫的小鸟充电器+20202523

楼主(2020-06-07):
20200523 周六 阴转晴
    头8点来门市,无活,琢磨着研究研究早先坛友发来的那个吸锡枪,不是少段管子吗?

    找了一段可能是洗厕所的那玩意的不锈钢管的刷球把,上面套着的黑塑料管正好

    (不是那头,是手握的这头的,有点裂,问题不大)拔下来比划一下,正好套在焊嘴那边的硅胶帽上

    (类似早年间打针的那胶盖的小瓶子,什么青霉素啊,氯霉素啊粉剂,上面不是有个小胶帽吗?封着铝盖的,

    记得小时候,有的家里使用的搓板就是用成阵列的这种胶帽做的,那时候的男人,跪搓板幸福啊,嘿嘿嘿,软和啊,

    这塑料管正好跟胶帽那么大的硅胶帽配套,这边大体也跟黑塑料活动头勉强卡住,稍微松点,

    大不了将来密封一下就完了,然后就通电试机,拆开看过,

    里边有个粗电机,带着个铜块,呈偏心运动就像火车的曲轴连杆,用来驱动个类似鱼缸增氧泵的泵阀,

    挺厉害,下面还有个板子,好像是调温的板子,带个双列多脚的IC好像还有KKG,我也没看参数就上电了,

    电流2A(那就差不多450W啊,一会就不加热了,但是好像还断续加热,

    按下按钮,机器突突突的声音很大,倒是化锡比较厉害,但是抽不动,不知道是不是漏气,

    很快就烫了,后来细看名牌才发现,是100V90w的,也不知道烧木烧。

    不敢再送电了,等什么时候再找一个串起来一块用就合适了。嘿嘿嘿。

    后来没事修退回来的那充电器,好家伙,坏的这个多,进门保险炸了两半,

    桥烧了一对RL207,CRD网络击穿了个RL157二极管,0.33的电阻炸了,8N60穿了,3842也肯定没救了,

    还有3842-6的160贴片,因为手里的8N60腿短,得拆下散热片重新打孔,打孔粗了,

    只能换更长的螺丝带母固定,换完贴片的件,换带腿的件,都换完了,试机,

    绿灯微微闪,亮度很低,再测上次换的HER508,击穿了,

    换一个才发现,原来的换上后,不知道是粗细不同还是没拧紧,

    在散热片里边根本没夹紧,不起作用,估计是没足够散热导致的,

    再换,将螺丝尖掐掉防止顶死,然后夹一下散热片的圆管部分,将管子夹住拧紧,这次估计没事了,

    换上试机,正常了,当然因为0.33的没有,用0.5的代替,输出电流1.57A,有点小,

    但是其他测试都过,完全正常,就这样吧,OK,收起来,已经10点半了,开机做记录。

    大概11点多点,来了个哥们,问修空调的遥控不,我说修,

    他说是监--狱医院的那高大胖的家伙介绍来的,说党校这里有个高人,能修遥控

    (呸,这高人就配修遥控啊?)我说,是不是仵作兄啊,他说对,是监-狱医院的,那就没错了

    这遥控器他放了一冬天,这装上电池,不能操作,按复位管用,其他不管用,

    我一看是个海尔的遥控器,上大下小,跟后世仿造的地动仪的督柱差不多,

    再说具体点,跟丹霞山的元阳石差不多,嘿嘿嘿

    他问我西边那二手家电,他去年找过她们加过制冷剂,问我他们管扫空调不,我说可能管吧?

    他问我能给扫吗,我说,你能拉的住我吗?我放你风筝差不多。

    你家的窗户我出的去吗?窗框禁得住我吗?说完,俩人相视而笑。

    拧开电池盒里边的一个螺丝,打算拆开,竟然拆不开,

    后来感觉有很大阻力,起开正面按键的贴纸,下面敢情全是螺丝,有9个之多

    (只上了8个,我这是第一次拆,估计厂家就没按够。)拆出来试机,

    还是那样,不受控,没有一个按键工作。

    经过检查,发现屏幕下面有一处印刷条密布的拐弯处,上面有一块断续的黑色物质,

    细看应该是腐蚀痕迹,这遥控器非常新净,这是第一次拆,

    电池也没漏液的可能,难道是质量问题?

    空调制造厂难道大夏天的不给空调用,造-遥日当午,汗滴屏下土?

    我用手术刀刮掉这点黑色断续的痕迹,再试机,基本上管用了,

    后来无意中看到再往里边,也就算屏的接近中部,还有一块绿豆大的黑斑,

    也是腐蚀或者类似的东西,刮掉,酒精清洗后,再装壳,试机,一切正常,随便操,

    没问题,非常灵敏,就是这污染物把印刷条腐蚀覆盖了,它的电阻率低,

    那边碳手指加按键的电阻率比这边高,所以,等于被分流了,旁路了,不能起作用,

    或者说开机就被短路了某个功能,一上电就是键盘相当于被摁下的样子,清理后正常,所以没事了,

    万幸,字不缺,修好了,给他,这边问多少钱,我说给5¥得了,于是,微信转账5¥过来,

    送出去,说有修的就拿来,除了制冷咱不跟西边抢活,

    他们不干的,咱干。打发走了(当时11点20左右)。2020年5月23日11:45:22

    下午睡过3点,按了闹铃停止,又忍不住睡了一会,电话响了,15:23,也正是平常起来的时间,

    我蹭的一下坐起来,接电话,是个老头声音,“你是修电器的师父吧,我一个电扇不会摇头了,你过来给看看吧?”

    我说是遥控的还是老式的?他说是台扇,老式的,我说行,10来分钟就到,他说,好,我等你一会。

    赶紧起来忙活进出口-审-批相关事宜,和外贸服装相关事宜。

    然后下楼,骑车子上路,(从接电话到出来就5分钟)来到门市附近,

    看见牛嫂那对着的树下,一老头坐在一个电三轮上等着呢,应该是他,好像来过,

    那笑容似曾相识,电三轮是肉棕色或者说偏点粉的土豪金,漆皮带碎金花的,金彭的一米宽的老年电三轮。

    我打个招呼,看见灵灵的车子又放在我放车子的地方

    (我这地方得天独厚嘛,有点遮阳,主要我是靠着灌木放车子,风大也倒不了,

    他们都是垂直于灌木放,一刮风就倒。可尽管如此,灵灵的车子也是垂直放,白占个地方,

    唉,我只好放在她门口正对着她门的那处,那里灌木稀疏,不足以保护我车子安全,再就是我监控看不到,

    还有,就是太阳照得到,还有地面凸起有点高,不适合贴着灌木放,

    很可能一头整个车子就扎进灌木的树叶子里边去了,以前放过几次,都给自动换挡了,

    一上车子蹬不一圈就换挡。唉,不喜欢她这地儿,今天没法,顾不上了。

    开门,让老头进来,老头费劲钻进来,也不摆东西了,先开吊扇,然后干活,

    这是美的台扇,老头很在意,上下俩塑料袋套着,好像是刚刚从冬眠苏醒一样,

    我问,他说不是,已经用上了,出来为了好拿,所以套的袋。

    我解开上面罩网子的袋子,下面的黄袋子解不开,死扣,

    拿出尖嘴钳子,他说最好别给铰了,我说这是帮忙的,

    于是,用钳子叼着捆起来的一头,抽出来,没事了。

    试机果然,转是转,到一定程度就咔咔咔响,过不去,只好大拆大卸,

    前网罩,反扣钮,扇叶,设置钮(嘿嘿,跟手机上设置那符号差不多的钮)后网罩,转/不转提手,整流罩,

    这样就见到电机了,拆下齿轮箱,果然齿轮箱的齿轮坏了,整个被压成滑轮了,两头翘,中间凹,

    这就是为什么响且丢转掉档的原因,他说以前找西边那老张修的,

    他还给了个这玩意,说让自己换上就得了,结果找不到了。

    我拆下然后找了一个打算换上,老头有点嫌弃,说没有新的啊,

    我说,这玩意新的旧的有什么区别?旧的最多是有点磨损,新的按上去没准转两圈就嘎巴一声碎了,

    现在的东西质量你也知道,咱现在制造业都世界第一了,

    以前说没有精密机床,加工航-母的驱动轴,还是舰艇的驱动轴啊,

    现在航母跟小丑转着接三瓶啤酒一样,驱逐贱,跟下饺子一样,

    连特没谱都吓傻了,死不要脸的挤兑咱,这么大能耐,可就造不好最基本的东西,老百姓用的都是啥?

    我敢进新的齿轮箱吗,一个齿轮箱好几块,放也放不了几年就酥了,

    人家原来拆机的这玩意,装在电扇上一用十几年,新的呢,

    电机也没它寿命长啊,没等他坏呢,电机就挂啦,你看着越脏旧的,越说明寿命长,

    越新的,越是新近出的,基本上就是消耗品,样子货了。

    咱不是先试试看能解决问题不嘛?最后哪个能用上还不一定呢。看着你这个电扇老,未必准合适。

    果然,一语成谶,真不合适,找到的这个换上去,拧好螺丝,竟然不转,

    轴特死,转不动,拆下来就非常滑快,只好再找库存,几乎将手里的都试了个遍,

    这些放上去,都嘎嘎嘎的打齿,顶的力度很大,其中一个能按上,也不明显嘎嘎嘎,

    但是,安好后,转起来摩擦噪音很大,嚓嚓嚓,这是白天,要是晚上更吵,

    别说顾客忍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怎么就这么难呢,折腾过来折腾过去,

    怎么也不行,我的齿轮箱几乎全军覆没,总感觉它的轴后部有问题,

    难道是反扣的?那可瞎逼了,找了个坏电机比较一下,方向应该是一样的,问题不大,这是哪的事呢?

    后来发现问题,平常电机的这尾端齿的密度比较小,齿间距宽,

    再一个就是齿的总长度有节制,大概不到2CM,到轴的平面的中间有一段被加工掉的空档,

    这一段大概4MM无人区,这就是区别,原机轴是一整根加工出的蜗杆,没有过渡,

    从蜗杆到平滑区域很突兀,直接就过渡了,而且齿间距窄,像密文螺丝,

    这就是区别,也是为什么坏齿轮箱的原因。

    我决定,拆个轴换上,这样,就可以轻易换任何齿轮箱了。

    于是,我准备拆,老头说:“你这是干什么?换电机啊?”

    我说,换个轴试试,你这是老轴,不合适现在的新齿轮箱,规格不同,所以咬牙,

    换上不但忍受噪音还用不住。他问,换个轴多少钱啊?

    我笑笑:“这轴不跟你要钱,攒最后就收个手工钱,别怕。”

    老头才没话说了,于是,拆开电机,这个电机的铁芯叠厚14,

    我找了个13的铁芯的废旧电机,挺新的,反光呢,一尘不染,

    黑色齿轮箱带电容,拆开这个,他心里平衡多了,这电机怎么也比他那电机干净的多,

    如果说这个电机是刚落草的胎儿,他那电机就是洪七公了,身上菌群比例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他那电机那个脏啊,一会让我加点油,一会让我给清理那绒绒土,呛鼻子都。

    这转子上的黑塑料小风扇都风化了,一捧就碎,没法子,直接装上,

    结果发现电机露出来的轴长度不对,前后旷动超过1.5CM不止,

    只好拆开,将他那轴上的黄塑料轴套拆下来缓过来,装上,没事了,

    结果装完后,按上齿轮箱,一点噪音没了,完全正常,

    我推测原来轴因为有无人区存在,齿轮跟轴啮合只是一个弧度,

    而如果对应它原来的轴,齿轮啮合虽然也是一个弧度,但是因为没有缓冲带,

    过去这个弧度后,还有齿,势必往后推齿轮,这边推,那边还没过去,

    所以就形成了嘎嘎嘎的推动声音加磨损。这就是故障原因,

    现在换了新轴,没事了,非常理想,装配好,又按他意思把整流罩,下巴颏,

    电机前边塑料的绒绒土都给刷干净,这次装上,爽多了,转起来也滑快,风力也强劲,

    很好,最后收费15¥,他也没说别的(你要说别的,我得让你看看,我来的时候15点40,现都16点50了,

    一个多钟头给你折腾这些,就算轴白换,齿轮箱你那可是坏的,我这是好的,加个齿轮箱钱也应该吧?

    按WT算也应该,一个多钟头了,平常修电扇哪超过20分钟的?

    老头掏钱。一把小票里边先给了张新10,本来还有张老10,我说给他找去吧,

    他试着看看下面那些1的,说好像就4了,我说,无所谓,4就4吧,

    他说别,你真给费劲了,折腾这么半天,这工钱可不能少了你的,那缺德。

    于是给了那张老10,我给找了张5的,帮他重新捆好塑料袋,

    他套袋的时候说自己手不好使,最后我给他送出去,我拿着电扇给送到车上,他很满意,

    很高兴的跟我告别,说还是你这师父修的好,艺德高,服务周到,谢谢了啊。

    我说您慢慢走,我就不管您了。我回来收拾桌子上一大堆拆散的东西,他走了。2020年5月23日17:56:08

    后来没活,老太太上午打电话说西边那楼上的四灯锅不过电了,

    我让她找根电源线试试确定一下是不是电线的事,她找了一天楞没找到一根线,

    下午18点多打电话,说给我买了个35¥的头盔,让我过去,顺带把我二外甥女两口子送给她的

    (也许是她买了给二外买的香蕉?送不出去)还有李子,苹果什么的,那边放不住,让我拿回来。

    于是,我准备好东西,19点多就西去了。

    我是这么琢磨的,如果不是电线的事就是做干锅了,那就是温控跳了,

    所以,带了根电源线,带了个温控,到临出门,突然想到一个故障,很可能是电源插座焊接得虚了,这问题也常见,

    至于开关,不可能一下子都坏,所以,又带了个红线座,(得亏是带了,不然,白跑一趟)

    又带上5.5和7两个套筒(因为换这个座,得需要这俩加十字,三样工具才行。)

    然后提前关门走人了,到了西边,先收拾锅,老太太已经做好饭了,

    我开始修,插上带去的线,没反应,拆开,一扒拉电源插座的线,果然一根线已经开焊了,就是它,换吧,

    于是,拆下螺丝,螺母,这带去的工具正合适,很快换上个红线座,问题解决,

    吃饭,问了问老太太在西边住的情况,说说我们在这边的情况,

    谈及二外快生了,月底就差不多了,这当姥娘的,没准还得过去伺候,

    8点半快9点的,我拾掇一下准备回来了,老太太把一大盘香蕉,

    还有一小把软了的香蕉给放我新按的侧车筐子里,还有一小口袋苹果

    (都给她留了些个,不然,车筐子也放不下了)还有一兜超市买的没开胶的李子、瓜子分了一半回来,

    车筐子和我那布兜子都塞满了,再看看买的那头盔,基本上就是安全帽加个透明罩,整体很塑料,

    材质直追工地上电工的绿帽子,当然,是比土建的黄更偏杏点,内衬就是很糟的白塑料,很生,很不结实,

    事实上,买的就是个坏的,左侧铆接的两处白塑料已经碎了,起不到悬吊作用了,

    戴上真的很热,不舒坦,挂车把上算了,这日子,帽子都不想带,

    我骑车一路,到家都满头大汗。走吧,

    老太太给送上电梯,刷了卡,我就不用动地方了,车子偏沉,

    出来一直就南下了,上了陡峭的那高架桥,真沉啊,还刚打了气的,累得腿都要抽筋了,

    坚持着熬过了最高点,下坠的加速度真带劲,走的那叫什么河阳一路啊就是比南外环更南的那道,

    绕最远的路。回到家9点半,又喝了一碗饭,玩。

网友A:
赶个早,看完故事!

网友B:
挺高级的枪,还是电动的

网友C:
我觉得老牛应该把所有的帖汇集起来 出本书 应该有戏
实体的费钱  出网络的也行~~
艺术来源于生活,出了书就是艺术了~不出还只是生活

网友D:
看来是进口吸锡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老牛应该把所有的帖汇集起来 出本书 应该有戏
实体的费钱  出网络的也行~~
艺术来源于生活,出了书就 ...

出书也市灵灵的

网友F:
看起来和白光吸锡器很像

网友:
过几天看看蛮有意思的,帮顶了!

网友:
出书的话,灵灵的描写,此处省略2400字,才有的卖

网友G:
党校这里有个高人,能修遥控

哈哈,骂人不带脏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党校这里有个高人,能修遥控

哈哈,骂人不带脏字

是不是应该说有个高人 别人修不了的都能修

网友:
现在的很多民用产品质量太次了,真不如以前的老货啊!

网友:
赶紧起来忙活进出口-审-批相关事宜,和外贸服装相关事宜。

绝了

网友:
嗯,吸锡器电机是 100伏的,这个 不是国标机
2020年 河北省1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17元每小时,看来 彩票钱 送客户去了

中不中 大奖 与谁都 无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个早,看完故事!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高级的枪,还是电动的

不知道是不是不密封,反正负压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老牛应该把所有的帖汇集起来 出本书 应该有戏
实体的费钱  出网络的也行~~
艺术来源于生活,出了书就 ...

出完书我这门市就没法干了,老牛两口子还不天天堵着门口骂--
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进口吸锡器啊

竟然承受了一倍的电压依然坚挺,还蹦蹦蹦蹦的震颤了好一会,直到我后来看到字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书也市灵灵的

㨤?为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和白光吸锡器很像

回头找找外观照片